[综合] 电瓶修复之后彻底报废

楼主(2021-12-10):
充了一天不跳灯,而且发热。

网友:
关键是你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加水了就这样

网友:
修还是修复?

网友:
想修就得割开后换正极极板,加水只会加速报废。

网友A:
加水有时个使极板上的铅浆脱落,沉淀到底部,造成极板短路,这就坏了,在网站上看到有人烧开水往灌,冲几遍后再放入稀硫酸用的,不过这种情况下坏的可能性更大,即使好了,容量也大大下降也用不了几天了。现在这个牌子的铅电池差得很,正常用2年都坚持不了,3年确定全坏。

网友:
试过几次这种电池加水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水有时个使极板上的铅浆脱落,沉淀到底部,造成极板短路,这就坏了,在网站上看到有人烧开水往灌,冲几遍 ...

同感,6年前那时候的铅酸电池可以跑一个星期,每天8公里左右。现在的2天不充电都比较勉强。

网友:
极板老化不可能加点液就能修复,去出点钱把内阻高的和修车铺里别人更换下的旧电瓶换换。带个内阻仪去

楼主:
是专门的修复液,我另外一个电瓶也是这么做的,充电自动咣灯搞好了。

网友B:
现在新换的电池也是性能差了很多,续航公里数短,使用年限短。应该是电池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换的电池也是性能差了很多,续航公里数短,使用年限短。应该是电池里面少了什么东西吧。 ...

以前有人专门偷电瓶,现在没人偷了。

网友:
这种胶体电池已经不能通过加液修复了

网友:
只需要加纯净水就行

网友:
加水只能是针对缺水的电瓶。极板老化或者极板有问题的,应该不行。而且一般应该是加蒸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水有时个使极板上的铅浆脱落,沉淀到底部,造成极板短路,这就坏了,在网站上看到有人烧开水往灌,冲几遍 ...

现在哪个牌子的电池都差不多

网友:
怪不得我的加了超纯水后,还是一样续航差

网友:
屁用没有,不管加这个还是纯净水都没用,铅酸就这德行,不行就换

网友:
是几几年的电瓶?如果是前几年老的还值得修一下,新的就不行了,因为环保缘故,铅板变薄之类的,这种新款电池不能加水了

网友:
可别折腾了,现在的电瓶做工质量最多突破保质期就很良心了。都要是那么修复再用,你让人家生产厂家怎么活?!所以还是别折腾了。尽快更换吧,以前的老电瓶所谓的修复还可以撑着用较长一段时间,现在的市面的电瓶基本上修复后坚挺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