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电压显示不同?为何呀

楼主(2021-12-10):
做的锂电池恒流放电容量检测电路

有个很大的问题
不放电的时候,测量电池本身电压4v,接线到电路上的正负极也是4v
放电的时候(不管电流多少,算2A吧)测量电池本身3.6v~~
问题来了!!!电路上的正负极为2.6--2.8v之间(就是连着两根正负极线到电路上的)

随着放电的过程,电池本身电压下降,电路上的电压也随着下降(一直保持在1v左右的差距)
有个检测电池电压截止电路,所以需要正常的电池电压

这是什么原因呀???搞不懂(难道和12v共地造成的?不像呀)

网友:
我怀疑是放电线路损耗太大

网友:
似乎感觉正常,因为看不到你测的是哪两点的放电电压。正常应该是测电池两端的接线点电压,但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差。或者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
线阻大,需四线测量

网友:
容量型电芯,正常

苹果电池充满关机电压4.3,开机就4.1了

网友:
连线有电阻,几毫欧起步,线细的几百毫欧都可能。电池接触有电阻,接触不良电阻也会上到几百毫欧。
锂电池有内阻,普通的每节50毫欧起步。
电池保护板也有内阻,普通的50毫欧起步。
这些加起来,电流2a降1v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