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坏舵机主板是好的,外置修复过程

楼主(2021-12-10):
手头有很多坏的舵机,基本上都是上电抖动,或者齿轮坏的,主板基本上都是好的。某天脑袋灵光一闪,舵机不就是主板+电机+减速+电位器么,损坏的基本上都是电位器和减速,正好手头有N20的减速电机和2块钱买的20个电位器,而且电位器正好是5K的。
经过手工验证后,发现确实可行。目前的难题在于,因为N20是短轴输出的,要想带上舵机臂要么搞个带大孔的可调电位器,要么只能加壳子,舵机臂在中间,电位器在头上。幸好我的舵机主板都是90度的,加个外壳的话凑合还能使用,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带孔的电位器最好了。目前还在找电位器。

网友A:
之前玩电直,有个9527的锁尾电机坏了,自己换了个空心杯电机,飞到半空电机坏了。。炸了个彻底。。。所以,以后舵机没再自己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电直,有个9527的锁尾电机坏了,自己换了个空心杯电机,飞到半空电机坏了。。炸了个彻底。。。{:013: ...

哈哈哈哈,为您的直升机默哀。
我基本上都只是玩船,还有车。固定翼有2架,都炸了。固定翼上用的都是新的。毕竟天上飞的东西要求可靠。地上水里玩的能回来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改装有意思,我一般是用9g舵机的主板 配合mos做遥控开关或者遥控点火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装有意思,我一般是用9g舵机的主板 配合mos做遥控开关或者遥控点火器用
...

我也买了MOS管,打算按照网上教程改有刷电调。。。
但是。。。发现把有刷电机改成无刷的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