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分享一个基于IAR和Keil的8051工程

楼主(2021-12-10):
对IAR不熟,尝试了很多次,直到今天才成功,分享出来。

网友A:
我用 老板 iar 建 n76e003 一直没成功..
不知道哪里不对.
下载后一会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老板 iar 建 n76e003 一直没成功..
不知道哪里不对.
下载后一会就死机.

能编译成功吗?我这个是新版的IAR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编译成功吗?我这个是新版的IAR

当然能编译.

IAR 6.0 .这个版本用了多年,不想更新.

MCU下载后,最简单的IO翻转,灯亮一下就不再闪了.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

楼主:
我用的iar for 8051, iar for stm8, iar for arm是同一个版本,都是8.0,我用的芯片是锦锐ca51f2,iar for 8051里面没有这个型号,我自己写的头文件,对iar不熟,感觉好难配置,勉强能用了,printf打印用的字符串要存储在ram,占用了很多ram,如果放在rom,printf打印会有问题。
平时还是keilC51用的多,各项操作设置也比较熟。
你用n76e003吗?我手上没这个芯片,也没有仿真器,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移植我发的bootloader,我感觉应该可以移植到n76e003,我已经在比亚迪,中微,锦锐,STC,赛元的芯片上移植成功了。
有了bootloader之后,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芯片可以共用一个上位机软件更新APP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