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最近洗车机挺火的,说说我的看法和现在的使用心得!

楼主(2021-12-10):
个人使用感觉,如果不太好请不要见怪,主要有以下几点说一下。
1、压水
2、电源方式
3、水管接头
4、水流

1、很多人只关心水压,这里有一个问题,相同一台洗车机如果用水桶自吸比起直接入水龙头来的压力低。接入水龙头,等于二次加压,水压更大,小喷口大压力。
2、无电源线洗车机,虽然没有用过,但是在怎么无线,锂电池也少不了水管,现在在用的X品牌洗车机,机子原配是长枪的,洗起车来就是很累,后面自己在买个短枪好用多了,长枪如果洗硬派SUV感觉比较不错,不要广告看的多美好,实用还是关键。锂电池枪与加压电机一起,这种机子我认为不可取洗起车来很累,枪头比较重,本来拖个高压水管就不好弄的,用不了几次就像玩具一样。
3、高压水管接头铜头这种最好,这种接头也用在高压气管,不容易漏。下图低压管接头塑料快接头,用了几年了,接水龙头,有水压下,有时会掉用起来很不爽,水喷了到处都是。高压这种快接头,密封圈老化了就漏水,主要是密封圈容易坏。

4、水流大小,这个问题很容易忽视掉的问题,但又与水压相关,电机小加压慢,要做到高压,那就减少出水流量,同样也是高压洗车机,喷一下五层纸箱可以切开。广告说洗车省水,我认为没有用,车比较脏,水流大冲洗的比较快,流水小冲洗的慢,洗车时间变长,用的水也省不了多少,只有车比较干净的情况下,会觉的省水。但是水流大冲洗两下就完了,还整半天。浪费时间不说。

==========================

说说这机子,压力是有,就是出水量太小,清洗时很慢,尤其是最后冲洗发现水流太小了,配来的泡沫喷壶用了几次感觉也是不好用,喷不出来的样子,还是我没有买专用的洗车泡沫,还有些什么刷子,都是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多大用,买个洗车的刷子实在。在这里是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居于有固定位置可以洗车,如自己车库了,有固定的接水,电原可用。锂电池机加一桶水想洗车,想法是很好,个人认为只能清晰微微脏的,如果没有这条件还不如去路边自助洗车。

如果说让我从新选择洗车机,一定要柱塞泵头,有钱上个AR牌子,其实国产的也是可以的,电机方面,搞个极飞A16等无刷电机,或者Q9XL电机,(可以配合电池用)压力大,水流更要大,实在不行就搞一台商用洗车机220V交流电机。不紧要洗的干净,还要洗的快。下面都是网上找的图,

网友A:
分不清什么泵头好 ... ...

网友:
想买一个  有洗车机推荐吗?

网友B:
最后面图1,2,是成品吗?链接发下

网友:
个人觉得传统的280洗车机就挺耐用的,曲轴泵,定期换机油,配件好买,只是外形较大不如现在的那些时尚。

网友C:
正在纠结买哪款

网友D:
看出水量,出水量大就是好机子

网友:
老朽洗车只靠求雨,够环保了吧

网友E:
我做了个 无刷无线洗车机
用的14mm的泵头 比你最后两个图那种12mm的阻塞泵头要大。使用13s电池,8120电机,80a电调推起来,功率大约2kw,轻松20个压,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了个 无刷无线洗车机
用的14mm的泵头 比你最后两个图那种12mm的阻塞泵头要大。使用13s电池,8120电机, ...

发出来,看一下,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不清什么泵头好 ... ...

柱塞泵,就买这个不会后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出来,看一下,老兄

电脑上没图 ,我给你找个泵头的图你看看吧

14mm的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面图1,2,是成品吗?链接发下

咸鱼好上面找,植保机的无刷电机改的洗车机,如果有大神可以弄的弄电机,我也想整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出水量,出水量大就是好机子

压力也要高,不高就像自来水,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上没图 ,我给你找个泵头的图你看看吧

你这台可以改,改之后很好用,最好买陶瓷缸耐用,但是你看下AR泵头,你发现,更精彩的!!!小小台的那个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你别小看这些小机子,可以轻松15MPa,调到20MPa也是随便,出水时一直有这些恒压,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纠结买哪款

看你有没有固定场所,有尽量买台商用机,其它别乱整,如果没有条件还是路边自助洗车吧!!!不然就是乱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出水量,出水量大就是好机子

要有后座力的才会够用,省水什么的没多大意义,又不是干上门洗车服务的
前几年玩咸鱼拍卖了个775电机的高压泵,到手试了下压力确实可以,但是配齐水枪水管后去洗车,发现根本洗不干净,泥沙都冲不掉,还是要刷要擦

网友:
你这个亿力的也是柱塞泵,空调压缩机类似的立式柱塞泵,后边的那个是卧式的,缸体大小决定水流多少。
我的洗车机是熊猫280的,单手压住要吃点力气,还有别相信锂电的,纯纯扯淡,你车在城市还好,要是乡下四个轱辘没洗完就给你撂挑子了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这款鸡鸡不错,我在用,要买628的那种,15个左右压力,出水量好像9-12l吧。另外楼主的亿力4660c我也有,现在吃灰,胶圈老化,要jd才能买到

网友:
双十一花了五百多买了指南车青龙款不知道怎么样 能不能用的住  给乡下洗院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