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键双稳态电子开关原理图及分析

楼主(2021-12-10):
单按键双稳态电子开关原理图及分析

网友A:
终于等到你的购买和电路分享

网友:
昨天3.5元2个的触摸电子开关刚到,纯粹买来耍的,楼主这个我原来也想要,价格太贵啥不得下手,触摸和按键应用不同场合,都非常实用的东西,其实按键更实用,我这个我也试了,很准,不托尼带水,最低电压1.8v都可以用,

网友:
  小巧方便  ……

网友:
这有好有坏!用这个正负都要上,切单边时不是太好用!自锁还是方便点!就是体积大!

网友:
谢谢分享,体积还能减少60%哈哈

网友:
下图是我网上找的,也做了验证可用。但关机后再开机要等几秒电容放电完了才行。

网友:
下面这个电路,我在模拟中也比较满意,就是隔离二极管有点压降,楼主这个太贵了,要价这么高。而且他的说明中还说,首次通电,开或关都有可能,比我下面这个还不如。我这个反复模拟过,首次通电必定是关断状态。加隔离二极管,是防止后面电路中有电容存在,影响此电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你的购买和电路分享

这,,,,,,哈哈

网友B:
CS2130可以替代该模块,体积更小,工作更稳定

网友:
楼主应该把c1的容量和待机电流测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2130可以替代该模块,体积更小,工作更稳定

帮你补图更完美点

网友A:
这个IC耐压有点低啊超过5V会怎样?
冒烟?

网友:
淘宝还查不到这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耐压有点低啊超过5V会怎样?
冒烟?

最大电压5v,恐怕一般通常都这个电压,弄手电开关够了,或者加个稳压也行

网友C:
还有一个这种,今天给大家搜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这种,今天给大家搜列一下

坐等,你分享

网友:
当然还有个坛里大佬名字忘记了貌似是一串数字分享的ic
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