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图解现代领动精英方向盘加装定速巡航

楼主(2021-12-10):
本次拆改车型为现代领动精英,是领动的中低配走量款,有多功能方向盘但是没有定速巡航,用车也就上下班代代步,没咋跑远路,所以一直没加装。最近有长途需求,就某宝了一个,也不贵,标的原厂180 。

扫码显示摩比斯,感觉就是虾扯蛋。这纸贴非原上,一扫不也同样结果

开袋正面照。

背面。

准备拆方向盘,工具需要22扳手 十字螺丝刀。

第一步先拆气囊,方向盘左右下3个小孔,如图蓝圈所示,各用十字螺丝刀戳一下,听到咔哒的一声就行了。

3个孔戳完,气囊部分已脱离方向盘,仅剩排线连接。

按下蓝圈中两个橙色脱扣按钮,取下气囊连接线。

再拔下喇叭插线即可取下气囊部分。

取下的气囊。

取下气囊后的盘子。

第二步拆方向盘固定螺栓。

不够高,擦盘。上延长杆

拆下的螺栓。

注意此时不要急于取下方向盘,标记好位置记号再取!!!

方向盘取下后 可以看到游丝部分。

第三步拆多功能方向盘按键总成。

拿下的方向盘。

拆除蓝圈内4颗固定螺丝。

拉开一点空隙,拔除两根连接排线。

拿下外罩。

拆除蓝圈内两颗固定螺丝,即可拿下按键总成。

按键总成上蓝圈内3大3小六颗螺丝去除后可以取下要替换的右侧功能模块。

原模块只有行车电脑菜单 上下翻页 确认。新的多出定速巡航 加减巡航速度 取消巡航等按键。两个模块对比。

第四步替换模块,装机试车。

新模块装入多功能方向盘按键总成后:

固定背部蓝圈内两颗螺丝。

插好蓝框内两个排线。

按先前标示位置装好方向盘,插好方向盘到游丝的排线。

插好气囊排线。

气囊按下后,同样咔哒一声。就代表安装到位了。

开机按cruise巡航按钮,行车电脑显示屏上显示蓝框内cruise字样。

没有明显色差,按键手感尚可,至此改装完成,改天路上试车吧。谢谢欣赏

网友:
不用刷行车电脑系统?装上就可以?

网友:
加个开关就能增加定速巡航了?

网友:
高速,巡航功能是必备的,开车会轻松很多!

网友:
这也简配啊?行车电脑不用刷吗?

网友:
我的也换了,新鲜劲过了之后就很少用了,开这个巡航油耗比自己开要大一些

网友A:
韩系这点还是很良心。
起亚佳乐全系也是,中低配更换一个开关后就可以开启定速和限速了,不用刷电脑

网友:
手动还是自动的?

网友B:
刷机都不用了。。。。。。

这个开关能多多少钱?为什么在买车的时候,多200,选装件多好。

网友:
当时买车的时候也纠结过领动。1.6的扁胎后扭力梁、方向盘管住卡顿、按键掉色、副驾驶玻璃上升慢这几个通病让我放弃了这辆车。改款cvt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韩系这点还是很良心。
起亚佳乐全系也是,中低配更换一个开关后就可以开启定速和限速了,不用刷电脑 ...

给用户省点事^_^

网友:
真方便,换个开关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没做在ECU里面很不错了,这样也方便升级,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机都不用了。。。。。。

这个开关能多多少钱?为什么在买车的时候,多200,选装件多好。 ...

假如在买车的时候选装这玩意不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就这一功能4**店不得多个2000块钱啊。

网友:
看来拆方向盘是最大的难点

网友:
很多车都是这样的,线也布了,电脑也有这功能,就不给你装按键就让你多花万八千的买高配去

网友:
恭喜精华!
开关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吗?换下来那个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电路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在买车的时候选装这玩意不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就这一功能4**店不得多个2000块钱啊。 ...

所以说现在的车企。。。。。。卯住了劲薅羊毛。

网友:
好贴,支持,没有定速巡航,上高速长时间开车能把脚踩麻喽

网友:
其实很多程序在电脑里面都是存在的,只是看你激活不激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