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kd11出库仪,垄断性的东西,想换系统没法下手,拆完当垃圾扔

楼主(2021-12-10):
垄断性的东西,想换系统没法下手,拆完当垃圾扔

2+8,开机即运行某软件,想换另一个软件,有什么办法不,厂家不给售后

网友:
不要给我,直接扔了的话,还不如让我1000-2000M帀包邮拿走,我拿去折腾折腾

网友:
不要给我,直接扔了的话,还不如让我3000~4000M帀包邮拿走,我拿去折腾折腾

网友A:
没拆彻底。背面的U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拆彻底。背面的U是什么型号的?

下次,排线接头都上704固定,难拆

网友:
能进ADB的话应该可以删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排线接头都上704固定,难拆

这个是公司的东西吗?公司的东西就不要整了,除非属于你个人的

网友(2023-04-04):
扔了可惜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