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再三年■廉价网线钳更换刀片和底座■

楼主(2021-12-10):
自己用的网线钳  好像是10元一把的  用了很多年
有保养打油的习惯就是刀片和底座不得行了
前段时间拿出来打头子很费时间  拼西西买了配件自己换好
又能坚持几年了

网友A: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

网友B:
你要感谢网络时代,如果没有网购,你修个毛

网友C:
多年前,有个橙色把的网线钳,夹水晶头那个塑料部分断裂了,只是当年没有配件,只好扔掉了。

网友D:
楼主经常搞这事?我是指接网络头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没用过什么高端货,感觉这种便宜的网线钳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经常搞这事?我是指接网络头

做弱电苦力的   每天基本上要打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没用过什么高端货,感觉这种便宜的网线钳比较好用

对的   用惯了适应了打头子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感谢网络时代,如果没有网购,你修个毛

感谢GJ提供这么好的网络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

主要是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有个橙色把的网线钳,夹水晶头那个塑料部分断裂了,只是当年没有配件,只好扔掉了。 ...

可惜了

网友:
大学学的网络工程专业,大学四年,我就学会了弄水晶头,其他都没学会

网友:
我用的是9.9包邮的哈哈家里偶尔用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F:
你的压好线后每个插片的深度一致吗,我有好几把不同品牌这种款式的,除了第1把丢了的压出来效果好, 其它都是中间的插片浅,旁边的正常深度,后来买了论坛推荐的99元的那种,终于能压齐了,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压好线后每个插片的深度一致吗,我有好几把不同品牌这种款式的,除了第1把丢了的压出来效果好, 其它都 ...

压得深度一不一致   我们打头子一般不会去关心

毕竟打头子的速度   通不通才是我们关心的

还有就是水晶头的质量要好点的   主要看金属片的宽度和尾部塑料弹片韧性好不好

宽度接触面大  弹片韧性好卡得更紧

所以每次我们插头子的时候  喜欢把弹片最大程度弄开  插得更紧

有些水晶头弹片太脆  没有韧性  一弯就断

网友:
这种造型的 我也用着,感觉很好用 也用了3年左右了

网友:
不靠这个赚钱的,可以折腾。用这个工作的,基本不用这个剥线。换钳子,是因为头子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压好线后每个插片的深度一致吗,我有好几把不同品牌这种款式的,除了第1把丢了的压出来效果好, 其它都 ...

99 什么样的 求个图 谢谢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行家  做的网线很漂亮

网友:
虽然我知道夕夕家的东西便宜,但还是很想知道,这些玩意加上邮费花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