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维护一下安捷伦G1311C泵头,拆开清洗并更换密封圈

楼主(2021-12-10):
实验室的G1311C液相色谱仪前段时间做了很多带盐的流动相,泵有微漏导致很多盐析,最近不忙了就拆开清洗一下,然后更换一下密封垫。

1. 泵头下方,单向阀出口很多白色盐。图2中可以看到溶剂入口,次级泵腔入口都有盐析,很严重了。

图1

图2

图3

2. 直接丢超声波清洗仪里超声清洗,单向阀还有中间的组件(sealwash替换组件,可以把它换成密封垫冲洗组件)一起放烧杯,用超纯水洗,超声后烧杯的水都是浑浊的。

图4

3. 清洗之后看样子还是干净,注意泵中间组件上有个透明的薄膜垫,这个别整丢了,如图6。同时换一个过滤白头,现在的白头都黑了。

图5

图6

4. 然后更换一对密封垫,最开始我直接装回去,泵泄露测试时主泵腔和次级泵腔都没通过。取下密封垫用白色小棍棍就可以,取垫子如图7,装垫子如图8

图7

图8

5. 装回去,用异丙醇做了压力测试和泄露测试,压力测试一次性通过,泄露测试是再次排空后通过的,图9,图10。至此维护完成,做一个记录搞定。

图9

图10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的东东,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的东东,感谢楼主分享!

这是做检测用的仪器,也只有涉及检测行业的才见过的

网友B:
6位数的设备 维护一次不少费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位数的设备 维护一次不少费用吧

如果是工程师上门维护,不少于2000,按小时收费的。这些简单的活就自己干了

网友:
省了3000元。

网友(2022-09-10):
技术很不错,要是厂家上门少说得几千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