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欧标充电头

楼主(2021-12-1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798-1-1.html
之前拆了一个山寨的华为充电头,今天把一起弄来旁边那个黑色也拆了

插头是欧标的,有些国内排插墙插还是可以用上
外壳上没有任何标识,看着有点山寨,但里面却还过得去

有张临时标签贴在壳子上,写着10W的功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修好了再测测

拆之前上电试了一下,没有输出

该有的东西都有。

感觉还行

仔细看了一下,输入部分的插脚有问题

金属部分太薄了,很容易变形,而且没插到底就焊接了

理想状态应该是这样

但实际上轻轻掰一下就脱焊了。

还是打算直接用线连起来,但这个插头是铁的,直接上锡上不上去

需要用到这种特殊的助焊剂才行,焊接完还得用洗板水擦干净
不然会腐蚀生锈

焊接上去的效果

这边的这条线离电容还挺近的。装壳之前这里会打点704胶绝缘一下

打好胶全部装好,撕掉外面的保护膜,成色还挺好

拿才换的电流表测了一下,最高只有5V 1.2A,没有快充,也就是6W的样子,
跟标签上的参数不符

顺便晒晒最近买的充电头,69元的小米33W氮化镓PD充电头,和49元的绿联30W PD充电头
小米这个充电头的体积,和这次拆的那个三无产品差不多,绿联的则要大不少

网友A:
用料扎实,有点心宽体胖的感觉。

网友B:
手艺好评,零件盒好评,大毛爪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扎实,有点心宽体胖的感觉。

算不上扎实吧,不过没想象中那么差,我刚拿到手觉得这么山寨的外壳,里面肯定也不怎么好,就扔在一边很久都没管它,没想到居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好评,零件盒好评,大毛爪好评

糟糕,被你发现鸟~

网友:
看电压5.2应该电流还能大吧?

网友:
以前拆个山寨的,现在还拆个山寨的

网友C:
69元差不多能买小米65W氮化镓了吧

网友:
还是你的帖子 上个华为山寨贴我想撸维简 a2l 可以看波纹  后来看到网上有用旧手机做示波仪的 试了下 成了 1是三星5v2a空载 2是苹果绿点 电路做了点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元差不多能买小米65W氮化镓了吧

第三方的店铺是能买到。但是官方旗舰店还是要139,只比上市的时候便宜10元。关键是两者的定位不同,33W功率的是1个口,体积小很多,65W那个两个口,胖了一圈,还高很多。大功率的PD头我其实又不缺的,论坛30包邮的那个稀王45W和90W一样的买过一个,小米同款换配色的紫米65W的那个家里也有。我手机充电也就27W左右,买大功率的又浪费了,而我的笔记电脑需要230w的,充电头功率又太小了。还不如买个功率和手机差不多,但体积更小的充电头,我本来想买安克的那个的,但小米这个还便宜些,还带了线。

网友:
省了emi,进不了欧盟的

网友:
三个头子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