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8毛钱解决高尔夫四代三通法兰漏水

楼主(2021-12-10):
高尔夫四代,原来的三通法兰,换成铝制品,
为的是更加结实,一劳永逸,
但是水温传感器的位置一直漏水,
应该是水温传感器的水封橡胶垫圈略小了些,
两年来,一直隐隐的漏水,冷却液每周加一点点,4S点总是给它打点黑胶凑合一下。
最近,到拼多多买了氟橡胶的垫圈,
型号是26外径,4MM线径,
插上去很紧,用力插上,
感觉很好,再也不会漏水了。
大家如果使用,可以用25外径,4MM线径的氟橡胶胶圈。

氟橡胶真是好东西,能够耐热230摄氏度。

网友A:
为啥 看头到线头破皮了

网友:
氟胶垫挺贵的

网友:
楼主说8毛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 看头到线头破皮了

2个是剥开来测电阻的,另两个也破开了。说明这个线质量也不行。
话说西班牙生产的前大灯,那些电线,绝缘层都是爆开的。
外国佬,质量控制也不行。

网友:
开大众车都能成为修车高手,买车送维修技能!

网友:
我是用了两个密封圈 两个都磨薄了,装上一起用

网友:
线脱皮了啊

网友B:
帕萨特B5那个三通也是漏,塑料换铝合金又换回塑料,折腾了好久坚持一段时间还是漏。最近也是换了氟胶的O型圈,希望能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帕萨特B5那个三通也是漏,塑料换铝合金又换回塑料,折腾了好久坚持一段时间还是漏。最近也是换了氟胶的O型 ...

要买比原来的略大一些,大0.5毫米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