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佬见过 优盘插上还能查看文件目录 复制 盘符消失

楼主(2021-12-10):
有没有大佬见过 优盘插上还能查看文件目录 复制 盘符消失 并且找不到闪存颗粒 中控没消失

网友:
大概率供电炸了,搬板吧

网友:
我手里就有一个。之前量产坏了,
后来找网页换了 3267 使用之后还是不稳定。
就乎了。不折腾了

网友: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有时候量产设置错误也会出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