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实验一下ttp223方案的触摸开关改成实体按键双稳态开关的可行性

楼主(2021-12-10):
之前群里有人问有什么好用的低功耗双稳态开关,个人认为ttp223不错,既低功耗又能随意编程输出状态,灵活性很高,只是有些场合并不希望是电容触摸触发,希望实体按键触发,这就一定范围限制了其应用,想了一下电容触摸按键原理,基本就是电荷积分时间法,人体触摸将改变感应电极电容量,因此直接对地或者串联个小电容对地触发就能模拟触摸过程。
当然也有现成的低功耗双稳态开关,和各种分立元件电路,各取所需没有谁更好。这个都是早前消耗红包撸的,物尽其用扩展功能而已。

成品板子,a b 为输出状态编程脚。

反面触摸

特写,板子上集成了一颗led用于状态指示。

资料

下面典型应用,外围非常简单, 3脚的电容用来调整触摸灵敏度,改实体按键关键是降低触摸灵敏度,防止干扰等造成的误触发, 3脚电容越大对外部触摸等效并联的感应电容容量越不敏感,因此灵敏度越低,手册给出最大50pf,改实体按键这个值还要增大一些,进一步降低引线等造成的分布电容造成的误触发。

我找了一颗100pf(0201)实验一下  容量略偏小

换120pf(0402)焊好

6脚和vcc短接,输出模式为触发模式上电0,  也就是双稳态触发模式,上电默认输出低电平。右下角补了一颗电容,  焊了两根线接开关。

下面演示视频,可以看到实体按键触发灵活准确,实际应用时背面的触摸铜箔应该和3脚输入割断,避免误触发干扰(不割断时灵敏度很低但是背面触摸仍然能起控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A:
大佬把老物件折腾出了新花样。支持!

网友B:
球球大婶明显来趁热打铁的,这铁打得不错,很有必要嘛

网友B:
还有你那100p不圈下,我还以为在秀镊子尖尖呢,哈哈

网友C:
想改装到手电,增加pmos管扩流能行吗?外围元件要贴加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把老物件折腾出了新花样。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球大婶明显来趁热打铁的,这铁打得不错,很有必要嘛

是的,趁热打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那100p不圈下,我还以为在秀镊子尖尖呢,哈哈

100p 0201封装和头发丝差不多比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改装到手电,增加pmos管扩流能行吗?外围元件要贴加哪些?

直接输出去栅极就行,最多加颗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输出去栅极就行,最多加颗限流电阻~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N年前就把这个用作T12的感应休眠,效果比震动什么的方式好多了。

网友D:
火钳留名     太深奥了  还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钳留名     太深奥了  还没看懂

哈哈 一个简单的小实验而已,不值一提~

网友E:
我也觉得可以改实体按键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可以改实体按键哈哈哈哈

哈哈一直以来觉得可以,今天凑热闹验证一下~

网友F:
充电宝的触控开关坏了,后改为物理按键,这帖倒想起也有这样的小板子,改天看看能不能复原充电宝的触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宝的触控开关坏了,后改为物理按键,这帖倒想起也有这样的小板子,改天看看能不能复原充电宝的触控{:01 ...

我觉得可以~

网友:
体积大了点吧

网友G:
看下我做的  板子比你这个还小  带充电电路mini双稳态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下我做的  板子比你这个还小  带充电电路mini双稳态按键

这就是一个验证帖比大小干啥呢?要真比大小这个sot23 -6 封装 板子可以做到和ic本身略大一点点,甚至板子都不要简单飞线直接就用(极小空间我就经常这样用),这个做成目前大小为了集成触摸按键故意增大面积后和你那个秀优越的分立mini版也几乎一样,你那个分立的再怎么缩能缩的过这个吗?拿分立和集成ic比大小这不是自不量力吗,通态功耗功能和可靠性更没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