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智能型数字万用表~优利德UT123D开箱拆机评测试用

楼主(2021-12-10):
使用过多个手持万用表,全智能识别型万用表还没玩过,想入个玩玩,观察对比了多个型号的智能型万用表,大厂的胜利特别是有4款可选再加上2,3线品牌的的,此类万用表型号不下数十种,有的型号有电流档有的没有电流档或者电流档量程很小,既然是万用表没有电流档的万用表总感觉不完美,又考虑到售后问题等,综合考虑最后选定ut123D智能识别万用表。其实这个表一发布就关注了一直没下手购买,双11的时候咬咬牙收入囊中。

先来看官宣,参数功能的什么的都不错

1、实物分享

全家福,表,很小的表笔,说明书,合格证,优利德风格的外包装盒

全家福

质量187克,很轻巧的感觉

很小的表笔,线长大概90cm

外形尺寸:宽65mm 高130mm 厚28mm

大小比对香烟盒,很小巧,可以称口袋表了

正面,面板标有参数

背面,无背撑无表笔夹有一个挂绳孔

各角度观看

2、拆机

更换电池的话只需拆底部中间那个螺丝,电池盖螺丝好评一个,防丢失螺丝加铜螺母座

拆开的样子,电池接触片为弹簧设计

主板图

晶华微sd7501的主控

sd7501主控简介,这个主控还是不错的,速度上比常见的0660之类的快很多,

陶瓷保险管,这点大厂还是不错的,至少误测量时boom时不会太吓人

不清楚品牌的继电器做功能切换

电流档自动识别的奥秘在这里,插上表笔就切换为电流档

面板及导光柱

主板正面,顶部为LED指示灯及ncv天线

需要动用电烙铁所以只能拆到这里了,

3、功能体验测试

先来个开机抓拍图,顶部的指示灯开机时兼做电量检测,绿灯表示电池电量充足,橙色表示电池电量很低了,红色表示电池电量不足,此时不能开机使用

强光环境下显示效果,这种屏幕强光下很难观看显示数据,

换个角度勉强观看

测试ncv效果,距离越近指示条格数越多,并且绿色指示灯转为红色闪烁频率越密并且提示音急促的提醒你此时离火线很近了注意安全

单线找火线功能,单表笔插红笔孔做单线找火线功能,黑色孔无效,感觉这个功能与ncv功能重叠了,找火线功能ncv也可以做到并且ncv可以红黑表笔都能检测到火线

既然是自动识别输入电压功能,厂家给出了0.6v的门槛电压值,经测试0.51v左右也能正确识别显示,但是这个电压值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大概10多秒以上

要输入电压值后立马正确识别显示至少需要0.52v以上,高于这个电压值立马就正确识别显示,因不玩交流电也没有设备,更多的交流电测试也就没有测试,

交流电只有一个对比测试

智能模式下,电容,二极管识别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智能识别只能识别电压,电阻兼蜂鸣,电流是通过笔孔设计自动转电流档,需要测量二极管,电容测量需要你按Mode键调到相应的档位

手调到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正确无误

手动调到电容档对比ut61e电容测试正常

奇葩的设计来了,智能模式下,高于门槛的电压值,测量速度飞快,秒显示,反而手动电压档下速度很慢,市电测试举例,智能模式下大概0.5秒出结果,手动电压档下大概需要2秒左右才能显示结果,在这过程中它一步步从4v档40v档直到400v档不慌不忙的给你换挡,给你来个慢动作,,,就电压档有这个问题,直流电也一样,所不同的是直流电情况稍微好那么一点点。电阻档都正常秒显示换挡速度都很快,有动图更能说明问题

这是秒显图片

这是2秒左右的图片

电阻档精度测试,智能模式下小于30欧姆的蜂鸣器响,

电压精度对比,官方宣传的4099字显示,实际可以到4299,这样又可以笼络一批玩锂电的用户群

这个表有个门槛电压0.52v,并不是说小于0.52v的电压不能测量,而是需要手动调到电压档,

测试对比下来精度还可以,下面测试电流,1ma正确显示,听说别的型号智能万用表有个20ma左右的门槛值,在这个表上没有,或许是插表笔自动切换电流档的原因,电流档使用时会3秒频率声光提示用户你正在使用电流档以防错误的测量,比如电流档捅市电插座,这样的事我也干过,,,,,

大电流也看看

测试看看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95v的开路电压对付大部分发光二极管无压力,短路电流1.45ma左右

对比下来,功能电压电流电阻档精度速度都不错,接下来测试看看这个表的功耗情况

低电量提示出现在2.54v左右

这种屏幕的万用表注定待机功耗不会低,毕竟那个背景灯是常亮状态,最低功耗8.7ma为智能模式待机下

最大功耗9.1ma为电流档

蜂鸣档响,11.6ma

二极管档短路也会响,只是没有蜂鸣档灵敏度高,速度也没有蜂鸣档块,功耗15.4ma

我最关心的关机功耗,2.2ua 这样意味着长期带电池存放此万用表,电池有漏液的可能,

最后测试一下原装表笔的内阻,36豪欧左右,想不到这个廉价表的表笔内阻居然这样低

测试完毕,上个全黑环境下显示效果与前不久很火的空气果显示效果对比图

4、使用感受:

(1)优利德精准的用户群定位,此表适合家用又不怎么懂的人量身定做,顺便,吸纳一批业余爱好者的业余维修需求。
(2)缺点,没有mv档,手动电压档模式速度慢,无背撑,电容量程小,屏幕费电,貌似没有用户自行校准功能,功能不够丰富。80元左右的价格对比竞争对手胜利的某款表小贵了一点,毕竟对手功能及显示位数比ut123d多价钱还便宜。
(3)优点,小巧方便携带,带ncv功能,测量速度不错,智能模式不怕烧表,厂家不错的售后政策,中规中矩的用料设计对安全很重要,简单的维修作业够用的功能设计。
更新:
1,48楼发现重大bug,蜂鸣档快速短接表笔会引发蜂鸣声长鸣,需要短接一下表笔清除长鸣声。看来蜂鸣档不设计LED灯同步提示是有原因的,,,,,2,关于电流档,前面说插上表笔电流孔有3秒频率的声光提示,再次测试发现是小于1ma以下的电流才会提示,大于1ma不会提示。并且小于1ma以下的电流会来回切换显示ac dc,并且这当中有显示0.0ma的可能,换句话说,小于1ma的电流有可能测量不正确或者不能判断是ac还是dc,这也是一个bug吧,随便说下这个表电流档速度并不快,测试多次大小电流,几乎2秒左右显示测量结果。

结束,谢谢观看,2楼有福利,,,,,

楼主:
2楼福利,看万用表主板猜万用表型号,奖励为图片的安键a1000收音机,包邮送。
要求说出准确的型号及厂家,或者直接发一张此表的图片,仅限第一个猜中并且回帖的坛友。时间限定于2022年1月10日23.59分止。
如果没人看上奖品没人要可以转为3000m币给你.

网友A:
有心情时,买它一个,

到手后,
第一,校对它,统一显示的数字。
第二,修改软件,其最大显示9999。
第三,想办法提高它测量时的显示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福利,看万用表主板猜万用表型号,奖励为图片的安键a1000收音机,包邮送。
要求说出准确的型号及厂家, ...

万用表像是固纬的394,如果猜对了,请把收音机送我楼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福利,看万用表主板猜万用表型号,奖励为图片的安键a1000收音机,包邮送。
要求说出准确的型号及厂家, ...

鲜鱼找了个图,这表应该是9721的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心情时,买它一个,

到手后,

7501主控最大只能6000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像是固纬的394,如果猜对了,请把收音机送我楼下吧,

好人,可惜型号猜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人,可惜型号猜不对

哈哈,挺难呢,

楼主:
应该也不难,提示:此表至少十五年以上,3位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人,可惜型号猜不对

看到全字符显示有温度,应该是固纬GDM3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全字符显示有温度,应该是固纬GDM396

真不是固伟,再提示,国产的,手动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是固伟,再提示,国产的,手动挡

孤陋寡闻,实在猜不出了。我以前也抽紫云,烟有劲,味道也香。现在换黄金叶了

网友C:
稍微老点的表了,不认识,看板子应该是890/9205一类的或者差不多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老点的表了,不认识,看板子应该是890/9205一类的或者差不多的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890/9205之类7106主控的设计,要求说出具体公司的产品型号,示例:优利德ut123D。最好上此机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890/9205之类7106主控的设计,要求说出具体公司的产品型号,示例:优利德ut123D。最好 ...

为啥非要认识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非要认识呢 哈哈

目的是做个互动活跃下气氛,

网友D:
说点缺点:不足1M的内阻和0.5V门槛电压的存在,都基本宣告它告别电子维修领域;反显屏徒增耗电(待机电流已经远远高于普通液晶屏的待机电流1.x mA),除了作为销售的噱头外几乎毫无实用价值。

网友:
福克 fk9205x 不知道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点缺点:不足1M的内阻和0.5V门槛电压的存在,都基本宣告它告别电子维修领域;反显屏徒增耗电(待机电流已 ...

表哥好久不见,也不见发帖了,说下ut123d,这个表acdc档都是11M内阻,智能模式无法测量内阻。维修用途你可以手动调到电压档,只是我测试这个表手动电压档下速度感人,反显屏只能仁者见仁,我不喜欢也不排斥,用在这个定位家用表上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优点就是好看,缺点就是费电

网友:
居然抽紫云,那么有钱换个好点的抽啊,紫云太燥火了,话说收音机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