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电阻,报废一节18650锂电池

楼主(2021-12-10):
       一个插卡播放器,能开机,但是音量稍微大一点儿就自动关机。
       拆开看看,测量电池的电压,有了惊人的发现:4.80V!播放器开机后电压就下降,音量稍大就降至3V了!

       保护板被包裹在电池正极处,拆下来,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测量保护板供电的电流为0,明显的不正常。
       用放大镜仔细一看这儿:

       放大一点,再看看:

        在网上找了一张图,对比了一下,这只电阻就是图中的5脚供电电阻100Ω:

       由于这只电阻的问题,DW01无法工作,保护电路失效,导致电池被充到了4.8V,这节锂电池报废,幸好没有火暴炸!

       处理好焊点,换上一只电阻,测量回路中有了约3μA的电流了。
       另换一节锂电池,接上保护板,试机正常。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B:
貌似焊锡有腐蚀迹象 是不是电池有漏液

网友:
湿度太大了吧

网友C:
芯片不供电,MOS管也能打开吗?

网友D:
确实是有腐蚀,电池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同样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焊锡有腐蚀迹象 是不是电池有漏液

电池挺干净的,没有漏液。

楼主:
机子里面别的焊点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不供电,MOS管也能打开吗?

确实可以,你可以找一块保护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有腐蚀,电池挂了

电池估计还能在石英钟上面用一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手机电池内附的保护板也和你附图中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手机电池内附的保护板也和你附图中的一样吗?

原理相同,具体电路不一定相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相同,具体电路不一定相同。

对不起,我没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在不考虑体积和安装空间的前提下,与手机电池保护板可以直接互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我没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在不考虑体积和安装空间的前提下,与手机电池保护板可以直接互换吧。 ...

看具体情况,很多手机电池保护板带有温度检测端,这块保护板就不能代换。

网友F(2022-01-09):
啥充电器,能给电池冲到4.8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啥充电器,能给电池冲到4.8

这种播放器很多没有专门的充电电路,用的二极管+电阻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播放器很多没有专门的充电电路,用的二极管+电阻充电

去年夏天撸了几只便宜的无电池版的手持风扇,想着只是没电池而已,就把我的三洋放进去,冲了好久都不变灯,一测量电压,4.5V的多,吓得我赶紧放电,看来就算买配电池版本的,也是垃圾电池加保护板,完全靠保护板截止充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去年夏天撸了几只便宜的无电池版的手持风扇,想着只是没电池而已,就把我的三洋放进去,冲了好久都不变灯 ...

换个4.35v电池,配4.2v的保护板,应该就不会过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4.35v电池,配4.2v的保护板,应该就不会过充了

有刷风扇,工作时电弧味道难闻,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