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工最牛的九阳电磁炉JYC-21FS68

楼主(2021-12-10):
5块钱收了一个九阳电磁炉,进水损坏的,修好了自己留着。
发热盘太牛了,纯铜线盘自不必说,关键是正面和背面布满磁片。修过无数的电磁炉,没见过这么用料的,线盘拿在手里非常有分量。

要么是定价不合适,要么是市场推广不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外形太丑,做的太厚了。虽然这是我最喜欢的类型,散热效果最好,可惜市场不认可。

线路板中规中矩。

这里我自己加了一个小板。通过散热片上的100K热敏电阻。和另外一个电阻以串联的方式分配18伏电压,温度到了一定程度才会驱动这个三极管,使18伏导通到散热风扇,这样的话日常轻度使用风扇转的很轻,噪音非常低。

容易坏的调功率的可调电阻,我用固定电阻代替了。

下面是重点了。

网友A:
这用料才是正道

网友B:
磁条干什么用的?

网友C:
这改装的活儿看着咋那么随意呢,八脚电源芯片不难找,即便是改也有成品的电磁炉负电源板子,走线规整一些。看一下线盘的线鼻子,若是又宽又扁,基本就确定是铝线了,不过线这么多,这么粗,铝线又又何妨?不干烧的话,铜线铝线表现是一样的

网友:
放大了才看清,那变压器上就有芯片型号?THX203

网友:
这个不算老   我家的老的九阳,待机的电源是个变压器

网友D:
能用铜盘的说明这个电磁炉老了,少说也有十几年高龄了吧。而十几年前能用上触摸的都的品牌的高端旗舰,一款高端产品这料怎还真说不上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条干什么用的?

是让线圈一测的电磁场外形改变,让更多的能量集中到线圈的一侧,这样效率会更高。
就跟变压器里边的锌钢片一样,约束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改装的活儿看着咋那么随意呢,八脚电源芯片不难找,即便是改也有成品的电磁炉负电源板子,走线规整一些。 ...

是的,功能达到了就懒得再整理了。
电磁炉启动以后极低转速。
散热片比较热了以后慢慢开始加速。
散热片烫手以后最高速度。
对这个改造还是很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铜盘的说明这个电磁炉老了,少说也有十几年高龄了吧。而十几年前能用上触摸的都的品牌的高端旗舰,一款 ...

现在的电磁炉都是追求超薄,像这种厚墩墩的电磁炉,真的很少见。我的最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用铜盘的说明这个电磁炉老了,少说也有十几年高龄了吧。而十几年前能用上触摸的都的品牌的高端旗舰,一款 ...

确定纯铜?先看线鼻子吧,又宽又扁的话,基本就可以确定铝线了,这台九阳估计没几年,近十年的电磁炉,能缠这么多线的话,铜线的几乎看不到

网友:
像是铜线盘,铝线盘的间隔间距大。

网友E:
也可能是铜包铝,或者铝线外面刷了一层漆,不拆开看真不知道是啥

网友:
线盘太紧凑了不利于散热,不能长时间满功率工作啊,还是美的线盘好散热快,这款纯铜的

网友:
“最”字用得有点儿随意了吧近几年的电磁炉,用铜线盘的没见过。

网友F:
确定是5元?要是5元你绝对不是收破烂哪里买的,除非那人脑子卡住了5元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纯铜?先看线鼻子吧,又宽又扁的话,基本就可以确定铝线了,这台九阳估计没几年,近十年的电磁炉,能 ...

又拆了一次,为了验证你的怀疑。其实我也不是百分百确定,直到刮了铜线才知道。金灿灿的纯铜。

我判断纯铜最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电磁炉其他地方不惜这么堆料,没有理由不用铜线。

现在拆开确定了,就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是铜包铝,或者铝线外面刷了一层漆,不拆开看真不知道是啥

拆了,看上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定是5元?要是5元你绝对不是收破烂哪里买的,除非那人脑子卡住了5元卖你 ...

是个人修的,人家说贵就不修了,我说贵。

于是,你懂的。这种人不愿意出钱,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料才是正道

是的,修了好多年电磁炉,这是碰到的家用里边最好的。
修好原故障以后,又把所有焊点补焊了一遍,把容易坏的元件全部换掉,又改装了一下散热。折腾了整整一天。就是为了一辈子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