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 试修一个不通电的蓝牙米家恒温电水壶大神进

楼主(2021-12-10):
图中火线串的电阻是什么作用,色环电阻红**金是多少欧的? 可否短接?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一般板子有短路才会烧,直接短接估计会二次炸鸡,先测量一下整流桥和开关管吧

网友:
膏2支8.9!毛呢大衣99!小儿止咳贴9.9!康恩

网友A:
据说这玩意故障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玩意故障率很高的

没错,主板底盘紧挨着 很容易进水,哪怕往上提一公分,就会好很多

网友:
帮别人修一个,发热盘坏了,和不锈钢胆一体,修不了,米家质量也不怎样。

楼主:
继电器电圈正常,电源输出脚损坏 受热导致变形,打开清理一下,可以正常使用了,某宝买个5.3元 搞定 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