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足下,以不变应万变:奈特科尔CU10背包灯试用评测

楼主(2021-12-10):
走在夜路上,还需要腾出一只手拿着手电照明?或者在脑袋上顶个头灯照亮?都不用,我这盏灯并不需要占一只手,也不会勒头,灯光始终铺向前下方,并不会因为走路的晃动而改变方向,如影随形,非常方便。

我给背包配了一个灯,简单轻巧的设计,解决了户外夜行的大问题,简直就是背包的绝配、夜游的神器。

这就是素有手电届创新领跑者之称的NITECORE奈特科尔,全新推出的背包灯——CU10,解决了户外用光必须占一只手的最大痛点。

规整、稳定的嵌入式收纳包装,简单的CU10自带一条1米长的线缆,你需要做的只是给它配一个充电宝就行了,就可以开启一场双手彻底解放的稳定照明之旅。

不倒翁原理,永远指向前下方的照明
无论晃动量有多大,无论是上下晃还是左右晃,无论晃动的幅度有多大,CU10在经过3次左右的带阻尼摆动后,即能迅速恢复初始角度,保证使用者前方的照明需求。

从侧面来看,CU10的长条形灯板,能够始终以与水平面呈80°左右的角度保持向前,正是这种角度的设计和调整,能够使光线在前下方散开,保证使用者的正常照明。

再往深扒一扒原理,CU10是同轴双筒结构,外部是透明透光罩,其内部也是筒状,可以绕轴转动,灯板贴在滚筒的外表面,滚筒内的底部有配重块,巧妙地利用不倒翁原理,就能使灯板保持固定的照明角度。

在地心引力和内部配重的双重作用下,内部灯板筒与外壳其实是相对独立的,无论外壳安装基座怎么转动,内筒能够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

那么这样转来转去,怎么保持稳定供电呢?NITECORE巧妙地利用了一根镀金弹性触针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内筒外筒怎么滚动,触针能够始终接触内筒侧壁的导电环,就像电唱机一样。另外,这种弹性触针压着侧壁,也起到一定的阻尼作用,能够使内筒快速稳定下来,可谓一举两得。

简单的原理利用好,就能实现大功能。这下在户外徒步走夜路野路,两只手可以腾出来抓登山杖、或者拨开杂草细枝,无论上坡下坡,还是俯身钻洞,CU10都始终为我照亮脚下、照亮前方。

看清脚下路,大视野的高显色照明
CU10使用的是16颗为一体的长条形LED灯板,与以前的COB灯珠有点像,这是一种将LED芯片直接贴在高反光率镜面金属基板上的高光效集成面光源技术。

灯板的发光面大小约为30×8mm,这种光源无支架、无电镀、无回流焊、无贴片工序,而且具有较高的亮度和颜色,形成的面光源能带来大范围的均匀照明,据介绍显色性CRI≥90,色温约为5000K。

CU10使用了主流的高效率恒流调光电路,亮度恒定,在两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高显色+恒流=舒适不伤眼的照明。

另外,CU10应用奈特科尔的APC(高级电源管理)技术,可以实现待机零功耗,不点亮就完全不费电,在户外不浪费宝贵的电量。

面光源的照明效果就是大范围、大视野的开阔照明,在室内使用,可以铺满整个楼梯间,亮度完全是按照距离的远近分布,没有明显的光斑,形成的是一整片光域,没有明暗交界,视物清晰。

CU10一共有高亮和低亮两个档位,简单实用,没有复杂的操作逻辑,简单就是可靠和方便,能够使用户外近距离使用。

低亮档位的光通量为50lm,对应30厘米的照度为565lux;高亮档位光通量为220lm,对应照度为2560lux,两者对应比例相等,适合在不同环境亮度条件下使用。

超过150°的大范围宽视野照明,能够将使用者面前的事物全部照亮,视野宽阔,而且亮度均匀,人眼不需要在强烈的明暗对比中去适应,看起来更加舒适。

本人身高183厘米,CU10的挂载位置在肩膀下,高度大约155厘米左右,灯光能够覆盖到脚下,可以在复杂的户外路况保证行走时的安全。另外,由于灯光是向下的,所以上部的出光也不会照到自己的眼睛,不会觉得刺眼。

CU10的光照稳定性很好,即便是跳着下楼梯,也没有出现断路灯灭闪烁的情况,灯光晃动次数比较少,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照明角度。

CU10属于泛光照明,目的就是让使用者看清周围的情况,低亮档位的照明距离约为9米,高亮档位的照明距离约为20米左右,在实际徒步使用中也足够了。

安装很方便,控制逻辑简单操作容易
CU10的外观很简单,就像是以前的胶卷盒,一个圆筒直径为24mm,长度约为48mm,依靠一个工程塑料底座承托并安装在背包带上。

CU10采用兼顾了强度和重量的PC材料为外壳,线和灯是一体的,总重量只有72.5克,大家都是玩户外的,翻山趟河,这点重量可以忽略不记了,轻量化的设计也符合户外活动的特点。

反面是两组共4个开有斜槽的安装支架,支架尺寸48×32.5mm,灯体套筒由4颗螺丝固定,相当牢固。两组开槽的方式,横向或纵向的背带都能正常安装。

从使用角度来讲,单肩背包的跨背状态,CU10即便有一定的安装角度,也能够正常照明,由于面光源的宽泛照明效果,与水平安装时的照明没有太大差别,同样也是照向前下方。

双肩包除了在肩带处挂载外,还可以在胸带上挂载,这样光源更居中,也不影响肩带其他功能的使用,适合较大重量背负的情况。

连接件与外部套筒一体成型设计,内部有加强筋,PC材质本身也有很好的耐冷热特性,冬天不会被冻脆,灯体发热也不至于烫坏。

外筒两侧为带有加强支撑条的侧壁封堵,打胶密封,使CU10具有IP67的防尘和防水能力,户外活动风里来雨里去,根本不用担心沙尘,是暴雨暴雪之中温暖的一片光明。

灯体另一侧是引线出口,线径约为3mm,根部也做了加强,可以有效避免碰撞时产生的硬弯折,线头胶封牢固,经得住大力拉扯。

引线可以顺着肩带的水管固定条向上爬,从背包的水管口进入背包内部,连接充电宝供电。背包的时候,线也比较贴合,有背带受力,接头不会松动掉电灭灯。

引线口前面是CU10的控制开关,开关键帽直径约为11mm,凸出于侧面,这样的设计更加方便手指按动。

在背包上的使用状态下,很方便用对侧的手实现按动,即便戴手套也不会影响操作的触感,触发键程约为2mm左右,拇指顶住灯壁另一侧,食指点按就能实现操作。

CU10的操作控制也很简单,长按一秒开关实现开机,开机默认开启低亮档位,开机后短按开关,可以切换高亮、低亮两档循环,再次长按开关关闭。

另外,CU10还有一个信标闪的功能,在关机状态长按开关,开启低亮后不要松手,在持续约不到一秒钟,就能启动频率约为0.5Hz的信标闪功能,在户外可以用于定位等作用。

续航您随意,解放双手的户外舒适照明
CU10工作电压为5V,两个档位的光通量大约为四倍,功耗也大致为四倍。实测,低亮档位电流强度约为0.2A、功耗约为1W;高亮档位电流强度约为0.8A、功耗约为4.2W。普通带有USB-A口的充电宝都能使用,一台10000mAh的充电宝容量大约为36Wh左右,理论上能点亮9个小时。

在室内25℃无风条件下,开启CU10高亮档位约2分钟开始降档,降档后照度为1200lux,大致为100lm光通量,是低亮档位的2倍,此后能够一直保持恒定的亮度输出。如果你习惯带大容量充电宝的话,用个三五天是不成问题的。

开启高亮约20分钟左右,测量灯体表面温度只有31.8℃,完全不烫,在户外通风环境应该更低,保证了安全使用。

总的来讲,CU10确实是开创背包灯固定角度照明的开山之作,轻巧的体积、方便灵活的安装方式、高低两档简单的控制模式、外接电源随意增加续航时间、大范围的高显色匀光照明,确实是户外用光照明的好装备。

网友(2022-04-07):
外接电池,不如把电池当配重,那样电池也内置了,不倒翁的配重也解决了,可靠性也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