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戴尔电脑无法安装固态硬盘而且也无法给固态装系统

楼主(2021-12-10):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闵工送来两台电脑,要求升级固态,拿到机子后,准备升级固态,该机是戴尔品牌机,原本以为很轻松搞定的事情,谁知道,竟然无法安装系统,而且主机也识别不到固态硬盘。

就是这款Dell主机,以前不知道,现在才知道,戴尔电脑的型号就是机子这串数字

这是机子内部

每次装系统进到这儿就进不去了,无论是安装GOST还是安装专业版uefi的系统都不行。
不知道那位高人能帮帮我

网友:
引导修复试试

网友:
把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克隆好了在Dell的电脑上安装试试吧

网友:
安装界面按Shift+F10,进命令行,用DISKPART查看具体硬盘信息,以及为啥识别不到安装文件
检查安装盘是否使用FAT32格式,但是install.wim或者install.esd文件超过了4G,导致复制不成功

网友:
硬盘模式使用传统原生模式

网友:
关键主机识别不到固态硬盘,先把这个解决看看。

网友:
戴尔好多硬盘默认模式都是RAID  改成AHCI试一试

网友:
  楼主都不进BIOS看看什么情况,详细配置都不清楚,想帮也无从入手呀。

网友:
不看BIOS解决不了吧,BIOS有米有硬盘?

网友:
你是咋个装的不说???

网友A:
前几天也给Dell装wⅰn10。

也是出错

最后安装在机械盘上,克隆到固盘上,然后修复引导,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给Dell装wⅰn10。

这是买的准系统自己装的CPU吧

网友:
换个分区工具重新给ssd分区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买的准系统自己装的CPU吧

工作站。原来是温10,手贱,把它格了,后来想装回来,费了老鼻子的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站。原来是温10,手贱,把它格了,后来想装回来,费了老鼻子的劲

工作站的开机自检时间是不是挺长啊

网友C:
是不是遵循"老传统"直接刻录ISO到U盘?这种情况下U盘分区还是FAT32,则大于4G文件拷贝失败但没有报错。

解决方法很简单...微软自己提供了U盘安装工具嘛
百度
Media Creation 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遵循"老传统"直接刻录ISO到U盘?这种情况下U盘分区还是FAT32,则大于4G文件拷贝失败但没有报错。

解 ...

不是的,不管是用GOST还是uefi都无法安装,怪了。

网友:
开了安全选项了吧

网友:
前一阵同事的一台dell台式机,嫌开机慢,我拿到手后想当然直接格式化装win10,结果瀑布汗——装不上!!!后来上网查了查,这个那个的挺麻烦。最后是上官网找了个恢复盘拉倒。

网友:
coms  启动模式为Legacy Support 安全启动(Secure 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