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我也发个T12用牧田款电池的方案

楼主(2021-12-10):
手头几个焊台,常用OKI MX500和白光936,虽然以前图便宜买过一堆T12的K头,但是因为不缺焊台一直没折腾白菜白光。
上几天想在车上焊接个太阳能板接头,
发觉手头没有移动的烙铁,上万宝一查还是觉得白菜白光性价比最高。

现在白菜白光发展得实在厉害,已经出了成品化很好的带电路板手柄,价格还很便宜,我选了个不带液晶显示,手柄带DC插座。
供电方案选择20V的牧田款电池(论坛上年推的雷力迅角磨机/冲击扳手的跟机电池),然后多多买了个牧田转A3的电池转换座、万宝买了航模用的XT60插头,接线随便找了根合适的DC接头,线径粗点,做了跟XT60转DC5.5/2.1连接线。
主要是利用牧田转A3的转接座DIY个XT60接头。转接板上原来有USB预留口用不粘胶贴住,用锉刀扩孔,安上XT60插座。插座口和原转接口齐平(以后不影响转接A3用),内部用热熔胶固定好位置。
转接座原本就很简单的用两根电线转接正负极,我看电线有余长,就直接中间破线转接到XT60的接口处,方便快捷!成品如图所示。

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不破坏转接板功能,取电安全也很牢固。上几天看有朋友T12电池取电随便插个小板,觉得太过简陋,不够方便美观,特意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不要见笑!

补充:有坛友提出XT60公头有短路风险,的确如此,建议采用坛友建议的XT60-EF母头座!

网友:
转接座上应该用孔,用针的话金属掉进去容易短路

网友:
这接口裸铜没有隔板掉一滴水银进去就炸了

网友:
供电端应该用母头

楼主:
嗯,楼上两位朋友说得都对!只是考虑改造方便,这公头更简单些。而且这只是转接座,平时也不会长期插在电池上,用的时候先接手柄再接电池,估计短路中奖的机会微乎其微。那位如果有更好的插座推荐一下

网友A:
牧田款电池包为T12供电,还要先买个A3转接座,从转接座引电再专门去买XT60插座,这也太兜圈子了吧?关键是T12用了个比较另类的XT60插头,这不严重限制了电烙铁的使用范围?
T12配个常用55/21的DC插头应该可以大大增加对于供电电源的通用性,至于从牧田电池包取电,一个DC插座+两个铜片插脚分别固定在一个小木块上足够了。当然楼主的作品外观上是要漂亮些,但每次焊东西还要在电池包插上那一大坨别无它用的转接座使用价值也不算大啊。其实如果仅仅是在车上焊个小东西,用根DC插头的点烟器引电线直插你那个电烙铁就行了。

网友:
真好,如果博世也有12V 电池能用的烙铁就转换插座就好了。

楼主:
一楼二楼说得都对,用公头只是折中的方法,改起来简单,母头不好做平(做平了插不上公头),滴水银短路的几率也很低(其实螺丝刀也能短路),平常就当配件放着,用的时候才插上电池。这转换座我还指望以后转接到用A3电池的工具用,反正买电池接电插头价格也差不多,这转换座我是一物两用,以后这种电池取电我焊个XT60母头就可以了,所以是稍微累赘些。12V接T12的功率太小,而且车上焊接只是我干这事的初心,做好了电池用烙铁在任何不好接交流电的地方都能派上用场。
那位有更好的取电插座可以推荐一下,这转接座DIY也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牧田款电池包为T12供电,还要先买个A3转接座,从转接座引电再专门去买XT60插座,这也太兜圈子了吧?关键是T ...

补充一下,这T12手柄就是DC55/2.1的直插插座,我只是做了一根线,一头是DC55/2.1,一头是XT60母头,不影响T12手柄的通用性。

网友:
最近我也想搞个大艺款的还没动手最近懒癌比较严重

网友B:
我买的XT60母头带固定的。型号是XT60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XT60母头带固定的。型号是XT60E-F

查了,的确更合适!

网友(2022-06-22):
一般DC5.5就能满足电流需求了吧!

网友C:
位置这么多,用航空插也可以的,如果几个焊台就要考虑接口统一

网友:
申请将M币清零

网友D:
求白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白光链接?

看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置这么多,用航空插也可以的,如果几个焊台就要考虑接口统一

主要是内嵌这个接头不影响原来转接插座的转接功能。

网友:
你看我这个咋样,带灯带USB充电 带T12

网友:
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