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硬盘做一个煮方便面的电磁炉(转载)

楼主(2021-12-10):
先看看找到的这个电路图,就根据这个来做

用一个三星旧硬盘

拆光,只要机架

装元件

散热风口

装个技嘉风扇

装上线圈

电感

搞定

弄个玻璃面板

开始烧水

热了

开了,12V供电,功率不大,放车上出去旅游煮方便面还是不错的

跟风论坛大神 用恒温杯垫做个迷你电磁炉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144-1-1.html

网友:
以前看到过,用ZVS电路加热牛奶的,把小盒的牛奶(包装里面有一层铝箔的那种)放在ZVS线圈里面就能加热了

网友A:
电磁炉:你是不是对我的名字有什么误解?

网友B:
看着是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电磁炉

打错了哈哈

网友:
做杯水,热个咖啡奶茶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你是不是对我的名字有什么误解?

这个,打错了,哈哈

网友:
看过视频~~~~很NB

网友:
不得不佩服,这太牛了!

网友:
这是电磁炉吧???

===========================

网友:
太实用了,我老婆不管什么季节都喜欢喝热水,可惜我没有拿手艺

网友C:
哈哈,牛啊,楼主从哪找的线圈?大小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牛啊,楼主从哪找的线圈?大小正好

应该是电磁炉上拆来改造的吧。

网友:
前几天快手上看过这个视频,不知是楼主原创还是看到了截个图转发一下!

网友:
我印象里电磁炉的线圈比这个要大不少

网友:
合着在快手上发这个视频的那小子是你啊,哈哈哈,可找到正主了

网友:
面板用的啥材料

网友:
功率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