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的IPTV口能直接代替光猫的吗?

楼主(2021-12-10):
光猫IPTV口坏了,然后路由器有IPTV口。
问:光猫拔号,路由器WAN口连接光猫千兆口,是否路由器的IPTV口可接电信机顶盒正常使用IPTV?而路由器的WIFI与LAN口正常上网。

我们不要谈叫运营商免费换光猫,谈的是这种情况能否实现?

网友A:
进光猫设置将拨号上网与iptv绑定一起就行了

网友:
你们那里光猫坏了,运营商不给免费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光猫设置将拨号上网与iptv绑定一起就行了

这个要超密吧?
话说有超密,光猫应该都能改端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超密吧?
话说有超密,光猫应该都能改端口了。

百度能搜到超密,我是辽宁的,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要去光猫开IPTV的VLAN,还要设置下绑定端口到千兆口,路由器设置IPTV VLAN绑定IPTV口就行了。不想折腾路由的话,进到光猫改下IPTV的口到3或者4也可以呀。

网友:
楼上的方法靠谱,路由器的IPTV口其实就是和WAN桥接(我刷padavan的路由器是这样,别的不清楚),仍然需要更改光猫设置,复用LAN1更复杂,还不如直接把IPTV口改成LAN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能搜到超密,我是辽宁的,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他貌似是联通,辽宁联通比较变态,用户名lnadmin,密码是lnadmin加一串数字,要网上找教程破解的

网友:
路由器里面要设置,有IPTV绑定功能,要进光猫查出IPTV的vlan id填入路由器

网友:
要看光猫的工作模式,如果是路由模式就需要管理员超密登陆,把相应的业务(例如VID43,各地不同)如绑定到其它端口,无需路由器,如果是侨接模式,直接连路由器就好了。记得要让上网业务优先拨号,如果iptv先拨,其它就设备就上不了网了。

网友:
可以啊,紫薯布丁

网友:
单臂路由模式

网友:
搜索"单线复用"...

===================

网友:
光猫的IPTV是可以换口的,超级密码进去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还是需要进光猫里弄,还得用超级密码,话说有了超级密码,直接进去绑定一个不用的网口不就行了。

网友(2022-01-09):
这种应该是桥接后,另外配置一下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