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出竖杠了,求指点!

楼主(2021-12-10):
   上次不出显示,换了块主板好了。现在又这样不知道又是哪里处问题了,求指点

网友A:
液晶面板坏了,直接扔掉吧

网友:
没救了,换板的时候碰到屏幕排线了吧?

网友:
上次换板,这次需要换屏、

网友:
凑合着用,直到竖线多得无法正常使用再换机子

网友:
换新的比修划算。

网友:
应该是不一小心碰到了排线

网友:
一般屏坏,竖线都是贯通到头的,你这还留一点点没到头,

网友:
内屏故障无法维修。建议换新吧!

网友:
50寸的电视,换个二手的小米也才400块,说是二手的,其实是新的,还是LED屏,比你这个还省电。

网友:
碰上一线屏就够糟心了,你居然三线了。换新的吧,又不贵

网友:
换个屏幕"kaofu"就是高压板连接屏幕的那一小段

网友:
你这不光是竖线,颜色也有变化了,重新插拔排线

网友B:
由于长期悬挂导致.重心与着力点的作用导致玻璃绑定线有变化。可能在电视发热后,竖线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面板坏了,直接扔掉吧

当然不是,
时好时坏,感觉天气湿度大了就会出现。有时候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长期悬挂导致.重心与着力点的作用导致玻璃绑定线有变化。可能在电视发热后,竖线有改善。 ...

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这下彻底解决问题了

网友:
把主板到屏边的那个排线重新插拔并用胶布固定,要是还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一片透明胶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