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硬盘检测信息怎么看,怎么查看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寿命?

楼主(2021-12-10):
最近弄了个硬盘检测信息,怎么查看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寿命?

网友:
都只能参考,不能当真,硬盘都是说坏就坏,机械硬盘说不定哪一天就咔咔响了,而固态更是毫无征兆,一开机就不识别了。查看硬盘信息,只是为了让自己早点知道问题的发生,及时备份数据罢了。

网友:
仅供参考,参考,参考,重要的说3遍。
重要数据备份才是王道。

网友:
固态看不好,机械盘用HDTUNE,重点05,C5

网友A:
看硬盘参数,一般都用HD Tune Pro尽量用最新专业版

网友:
固态硬盘看不了的,不建议固态做检测,越检测固态寿命越少,特别是测速,相当于全盘一次擦写寿命就没了

网友:
寿命只能找算命先生才能预先看得出来吧?
一般人只能待到寿终才晓得滴。

网友:
机械硬盘如4楼说的看05、c5这两数据异常就赶紧备份重要数据。固态硬盘看NAND写入量,写入量超过固态硬盘保修量(TBW)就要留意了,现在QLC颗粒的120G固态硬盘一般总写入量是40TBW这样。写入超过厂家限制的最大写入量,就不给保了。

网友:
固态硬盘看读写量、通电时长、开关次数、非正常关闭次数、还有05 c5之类的,综合判断基本上能猜出是干嘛用的。
机械硬盘看通电时长、开关次数、非正常关闭次数、磁头不正常动作次数、还有05 c5之类的,综合判断,基本上能猜出是干嘛用的,用的省还是费。
但也不是绝对,有的盘通电几w小时了,照样杠杠的。

网友B:
它说寿命到了,你用着还很好,你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说寿命到了,你用着还很好,你怎么处理?

备份数据呗,重要资料开始本地备份一份,那些可以放云盘的就放云盘,等哪天真的挂了就能直接恢复数据

网友:
机械盘用HDTUNE,重点05,C5

请熟谙此道的坛友讲讲具体怎么看,先行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硬盘参数,一般都用HD Tune Pro尽量用最新专业版

HD Tune Pro最新专业版目前的版本号是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D Tune Pro最新专业版目前的版本号是哪一个?

HD Tune Pro  5.75就可以,下载完后更新补丁,要不然不能识别新硬盘(或者固态盘)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 Tune Pro  5.75就可以,下载完后更新补丁,要不然不能识别新硬盘(或者固态盘)型号 ...

这个版本我还真没说,不知道在哪下(包括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