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天猫精灵智能蓝牙音箱TG_B1

楼主(2021-12-10):
隔壁扫垃圾扔了一袋子在门口,袋口都没绑紧,隔着袋子我看到俩方块的东西,手痒了忍不住掏出来看了看,其中一个明显是充电头,还是罗马仕的,拖着根microUSB短线,另一个看不清字,但看样子像个能发声的东西,估计是蓝牙音箱什么的吧?不管那么多,拿来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用

▲连充电器都配套了,省了自己找数据线,罗马仕充电头是5V 2.1A的

▲正面印有“天猫精灵智能蓝牙音箱”果然是个蓝牙音箱,只是这字也太小了。。。

▲充电头插音箱没反应,这是插单槽充18650的状态,说明充电头和microUSB线是好的。

▲旁边的按钮不清楚怎么用,没看到螺丝,误以为超声波焊接,一通乱撬。。。。

▲没想到前面覆盖的软胶下面有螺丝,差点连螺丝柱都撬断了

▲里面也挺简单的,一主控一功放,背面是电池。

▲炬芯的主控ATS2819T,是高集成度的蓝牙音频解决方案。

▲功放芯片MIX2910

▲侧面两个孔一个为电源指示灯一个是麦克风

▲喇叭腔体还是单独的,用螺丝和外壳固定,尺寸虽小,但功率还是挺大的,开最大声比我的USB音箱还大不少。

经过测试电池只有2.8V没法开机,充电也充不进去,但电池是带保护板后的,测的也是有输出,带保护板用充电宝板子充一会达到3.6V再装上就能充电了。试过接18650(3.67V)能正常工作,但还是提示电量不足,难道用的聚合物电池是高压的?另外,我用的华为荣耀6X连接,听歌经常会自动断开然后又重新连接,不连手机的时候经常提示“请连接天猫精灵使用”,听着烦人,能刷机不?

网友:
中国好邻居,我也想有这样的邻居。

网友A:
得换电芯了,可以按电源键进入纯蓝牙音箱模式,不用天猫精灵APP,就没有烦人提示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换电芯了,可以按电源键进入纯蓝牙音箱模式,不用天猫精灵APP,就没有烦人提示音了 ...

就是没下那APP,空载老提示连接天猫精灵xxx使用,有时候听歌的时候也提示,只有连接了app才不会提示,想在app里面看看能不能关闭提示音,好像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A:
懂了,那玩应就是逼着下APP哈哈哈,我手里有一个,装了APP,老提示绑定各种第三方账户,烦死了。刷机是不可能了,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那玩应就是逼着下APP哈哈哈,我手里有一个,装了APP,老提示绑定各种第三方账户,烦死了。刷机是不可 ...

卧槽,好像发现问题所在了,无意中按下侧边按键就提示请连接天猫精灵app后使用,原来是装回去的时候侧边按键没对好,误触导致时不时来一句XXX。。。

网友:
不错,不错,免费拿了好些个,送人都说好

网友:
这个小音箱我也有一个,声音还挺大。

网友:
我咋就没有这么好的邻居呢

网友:
现在这种音箱还蛮受欢迎的,价格低廉,功能丰富,不过实在喜欢不起来。我认为的智能音箱应该是能在本地运算,能够不断学习成长的,而不是现在的这种完全没记忆能力的伪智能。

网友:
好歹 把垃圾替人扔了,要不太明显了。

网友:
会不会是邻居刚捡回来的?

网友B:
这音箱是天猫精灵boom,音效不赖,要是有两个可以组成对箱。新的40元上下

网友:
非常詳細和專業!

网友C(2022-05-15):
引用 网友B:
这音箱是天猫精灵boom,音效不赖,要是有两个可以组成对箱。新的40元上下

你管这叫不赖?音量开到头也就那样虽然说不破音但是也就那个玩意儿吧对于我来说这种小玩意看不上净沙雕回答。。。。

网友:
我有一个,断了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管这叫不赖?音量开到头也就那样虽然说不破音但是也就那个玩意儿吧对于我来说这种小玩意看不上净沙雕回 ...

相比方糖2,boom的中、高音确实好些。
你感觉这东西不好就不好,言论自有,最后一句标点符号都没有,我姑且给你断个句,在“看不上”后面断一下,再后面的索性不要了,前面都已经说了“对于你来说”实在必要说自己的回答是沙雕。

网友D(2022-06-16):
这个叫天猫精灵boom,我在闲鱼上买了一对儿两只。就用了一两次组成立体声音响,去外面遛弯儿,听音乐挺不错的。可就是充了一次电,现在就充不进电了,烦死人拆开看看,量电压一点多伏就是充不进去。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另外发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天猫精灵boom,我在闲鱼上买了一对儿两只。就用了一两次组成立体声音响,去外面遛弯儿,听音乐挺不错 ...

跳过保护板充几分钟然后正常充电就能充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