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OPOVE APEX筋膜枪使用体验:高频振动,超长冲程

楼主(2021-12-10):
筋膜枪作为现代极客们必备的按摩工具,码字困了振一振,运动累了敲一敲,体位不适按一按,经过筋膜枪击打后的肌肉非常放松,能够达到缓解疲劳的效果。筋膜枪的原理其实也比较简单,通过高频率冲击放松身体的软组织,但需顺着人体肌肉纹理和筋膜走向使用,而不能只针对肌肉的酸痛点来敲打。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 OPOVE APEX 筋膜枪,该款筋膜枪具有 14.5mm 冲程、人体工程学握角设计、两米防摔、2700RPM 频率、25kg 推力、声学降噪设计、2500mAh 大容量电池、三档变速调节、六种抗菌按摩头,但是这款筋膜枪好用不好用呢,接下来随我来一起体验一下 OPOVE APEX 筋膜枪吧。

包装
OPOVE APEX 筋膜枪和大多数筋膜枪产品的包装类似,以白色为主色调,包装盒中间为产品宣传图,这次入手的是星耀黑版本,其中在售的还有皓月银和黛墨绿。

包装盒的右下角产品信息贴纸,其中有型号、产品尺寸、颜色、净重量、适配器输入与输出功率等信息。

打开包装盒后,就可以看到 OPOVE 还赠送了一个 PU 收纳箱,一般的筋膜枪只有包装盒,并不会赠送收纳箱。

收纳箱外表材质为皮质,不管是看上去还是摸起来,质感比较强。同时收纳箱的顶部还有提手设计,当去运动健身时,携带比较方便。

收纳箱打开方式采用了双拉链设计,比起魔术带或卡扣设计,在携带过程中不管多么晃动,也不必担心里边的东西会掉出来。

收纳箱内的空间采用了分层设计,产品使用说明书放在了收纳网兜中,而筋膜枪、电源适配器、按摩头收纳盒被码在了凹槽内。

外观
首先咱们来赏析一下这款 OPOVE APEX 筋膜枪的外观,单从产品尺寸(155*83*234mm)来看,OPOVE APEX 筋膜枪的体积还是比较大的,相比之前体验过的其他品牌的确实大了不少。同时 OPOVE APEX 筋膜枪的重量为 1.04Kg,在同类产品中也算是较重的按摩工具。

在筋膜枪的枪托部位为黑色大写的“APEX”字母,可以理解为“专业、顶级”,这也是这款筋膜枪的定位所在。

筋膜枪的按摩头接口部分采用了内嵌设计,因为每个按摩头都有螺纹口设计,在使用时直接将按摩头插入接口就可以了。

在按摩头接口四周用一段英文标注了 14.5mm 冲程,而 14.5mm 打击行程正是对于激痛点(阿是穴)的作用和深筋膜的有效触发。

静默枪的手柄采用了防滑纹路设计,因为在运动过程中,手心难免出汗,防滑纹路能够有效减少手滑现象。不过OPOVE APEX筋膜枪历经了摔、打、磨等各种严苛试验,即使手滑落地,筋膜枪也能够完好无损。

在手柄尾部为档位指示灯和档位切换按钮,OPOVE APEX筋膜枪一共有三个档位:一档适用于热身,转速为1800转/分钟;二档适用于肌肉放松,转速为2200转/分钟;三档适用于深层按摩,转速为2700转/分钟。与其他筋膜枪相比,缺少了自动档,这样筋膜枪不能根据按压肌肉的力道自动调整振动频率。

手柄整体采用了液体硅胶树脂材质,具有很好的防滑性,但是这种材质也比较容易粘油。在手柄的侧面还用一句“DESIDNED BY OPOVE”,感觉有点小米出品的味道。

筋膜枪的另一侧为透明视窗设计,这样当筋膜枪工作时能够看到电机转动的样子,这样能够满足用户的窥视心理。

手柄底部为电量指示灯、充电插口、电源开关键,电池参数为240V 2500mAh,DC输入功率为25.2A?1A。

电源开关采用了拨动设计,这个比较常见的按压开关误触概率减少,不过这个充电接口和开关被设计在了手柄底部,充电或开机的时候筋膜枪必须倒过来操作。

配件
筋膜枪最重要的配件也许就是按摩头了,按摩头同样也配备了收纳箱,按摩头的收纳箱并提手设计,同时材质也无纺布。

按摩头收纳箱打开采用了单拉链设计,打开收纳箱后,可以看到六枚按摩头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珍珠棉凹槽内。

6种按摩头分别为尖头、圆球头、气垫头、平头、叉头、铲头,而一般筋膜枪只会赠送圆球头、叉头、平头、尖头或圆柱头。尖头适用于专业运动康复,理疗康复/按摩师,资深筋膜枪用户;圆球头、气垫头、平头、叉头、铲头适用于筋膜枪初学者,理疗康复/按摩师。气垫头适合面/头/腹等敏感部位以及关节等骨头部位;尖头、圆球头、平头、叉头、铲头适合压痛点、阿是穴等穴位,以及经络走向和肌肉/筋膜等。

按摩头底座部分都采用了敞口空心设计。

六种按摩头头部均为硅胶材质,高弹耐磨,亲肤抗菌,且可水洗,比较方便打理。

单拿气垫头来看,用手按压硅胶部分,回弹力十足。

OPOVE APEX筋膜枪的操作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有开关机和档位调节两种操作,但是对于按摩的使用场景更换、建议按摩时间、按摩部位说明这些主要说明,并没有在说明书中标注,毕竟筋膜枪的使用不当,也会造成软组织损伤。

这次OPOVE APEX筋膜枪单独配备一个电源适配器,充电器最大功率为25.2W。

充电接口也是采用了DC插口,与现在市面主流的Type-C充电接口有些显得格格不入。

电源适配器的背面同样印有OPOVE的LOGO,从整体外观看来,OPOVE APEX筋膜枪的LOGO元素非常多,这样能够让人深刻地记住这个品牌。

操作
按摩头的安装方式也比较简单,可以说是即用即插,可以随意更换,并不像其他品牌的筋膜枪还有一个锁扣设计,要想拆卸按摩头还得打开锁扣才能拔出按摩头。

按摩头插入筋膜枪接口后,接口处没有缝隙,在这两周的体验过程中,按摩头并没有晃动的情况,不知道随着长时间的使用或者频繁更换按摩头,按摩头的螺纹口会不会松动。

握感
筋膜枪比较还是要握在手中使用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注重握感的,上手后的第一感觉是稍微偏重,机身握把部分稍微偏粗,不是我手型刚刚好的尺寸。

由于手柄部位直径较粗,所以这个筋膜枪也只能握拿,对于常见的夹拿操作来说比较吃力。

不过好在OPOVE APEX筋膜枪采用了V字型设计,符合人体工学45°角,筋膜枪虽然拿起来比较重,但是由于特殊的设计和优质尼龙+玻璃纤维附着在手柄上,所以握感除了重一些,并没有其他毛病。

体验
接下来到了最重要的体验环节了,这次体验主要使用了圆球头、叉头、平头、尖头等,个人比较擅长跑步,所以腓肠肌经常会酸痛,使用二档按摩器部位后,感觉力道非常舒服,但是由于档位键被设计在握柄底部,所以调节档位时,需要另一只手去操作,操作起来稍微有些不便。而个人感觉最好的档位调节键应该采用电吹风机的设计方式,这样就可以单手操作了。

有人认为筋膜枪能够快速有效地分解乳酸,其实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其肌肉酸痛主要是因为人体产生的乳酸超过了人体乳酸的分解速度,所以乳酸会堆积到某个部位,从而造成肌肉的酸困感。

能够有效减少这种酸困感的方式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提高人体乳酸分解速度,也就是乳酸阈值,这个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会提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另一种便是运动完适度拉伸,使乳酸不能堆积在一个地方,可以分散在其他肌肉部位,而筋膜枪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个人另一个比较常用的按摩头是叉头,由于平时工作一整天都是坐在电脑屏幕前,所以颈椎有时会有不适,一般常用的按摩方法就是指压法,叉头的两个叉正好可以充当手指对其颈部进行按摩。

平头也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按摩头,对于一些比较柔软的肌肉组织按压,能够有效减小肌肉组织损伤的概率,所以我经常拿它来按摩胳膊上的肌肉。

尖头不太常用,但是这个对于固定穴位的按摩还是具有一定效果的,市面上的筋膜枪的冲程一般在8-10mm之间,而OPOVE APEX筋膜枪达到14.5mm,足够长的冲程,再配合偏心块的离心作用,击打力度能够满足深层放松骨骼肌条件,从而达到通经活血。整个体验下来,OPOVE APEX筋膜枪握在手中虽然觉得觉得有点沉重,但人体工学省力设计使消费者使用起来毫不费力。

噪音
OPOVE APEX筋膜枪采用了 无刷电机,其电机产生的噪音更小,再加上新一代降噪技术(OPOVE Quiet Glide),使得整机在降噪处理上精益求精,在实际体验过程中,即使在三档全速启动状态下,产生的噪音大概也只有 40 分贝左右。

续航
在续航方面,OPOVE APEX筋膜枪内置了一节 2500mAh 电池组,续航超3.5小时,每天使用10分钟,可满足21天所需,从零充满大概需要 150 分钟。但是需要搭配电源适配器充电,在Type-C快充满天飞的今天,还需要电源适配器充电的筋膜枪已经不多了。

总结
对于 OPOVE APEX筋膜枪简单总结一下,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款筋膜枪能够满足日常使用,由于工作以后也不会进行太剧烈的运动,所以 OPOVE APEX筋膜枪一档或二档足够我使用。在外观方面,三种配色代表不同的使用人群,整体设计尚可,没有什么大的槽点;在配件方面,赠送的六种抗菌亲肤按摩头能够满足,不管你是筋膜枪初学者,还是专业运动康复,甚至是理疗/按摩,都能够满足需求;在操作方面,开关机和档位调节都比较简单,无需太多学习成本就能上手使用;在体验方面,14.5mm超长冲程,25KG超强推力,能够高效缓解肌肉酸痛,同时还做到了运行安静不打扰;在续航方面,单节 2500mAh 电池组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足以满足普通用户 21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