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MD AM4散热器改英特尔115x

楼主(2021-12-10):
我有三台小主机,都是英特尔115x平台的,其中两台用的英特尔775和1366平台散热器改的(需要用锉刀向外扩孔):

另一台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8770-1-1.html
最近迷上了中心塞大热管的散热器,想试试效果。闲鱼上面看了看,有一款给115x用的,收藏没多久就卖掉了,只得重新找。发现AMD 2600X原装散热器也是这种(看13楼):
https://tieba.baidu.com/p/5780203322

22包邮入手一个,开始改造。
1.鳍片底部与主板固态电容有干涉。用斜口钳剪掉部分鳍片,锉刀磨平。
2.原来的四个耳朵与主板固态电容有干涉。用斜口钳剪掉,锉刀磨平。
3.准备借助风扇固定桩固定散热器到主板上,然而对角线中心距101mm,115x是75*1.414=106mm,需要切掉风扇固定桩的中间部分并稍稍打磨底部圈以被螺丝卡住。

三台机器都是在主板上装长螺钉,用手拧螺帽加弹簧下压。加了尼龙垫片以防刮伤螺丝孔附近的铜箔。
3770,室温15,fpu烤机61。比775、1366那一种散热器效果略好。

网友A:
全新的品牌热管超薄散热器价格也不高散热效果比普通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品牌热管塔式散热器价格也不高散热效果比普通的好很多。

小机箱,装不了塔。

网友B:
这种东西还是别DIY了,万一没压住CPU挂了不值当啊

网友C:
按摩店的铜芯散热器可不是牙膏厂这种垃圾能比的,那个铜芯可是货真价实的热管里面有铜粉和蒸馏水的普通铜和热管的导热能力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惜这种散热器按摩店也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摩店的铜芯散热器可不是牙膏厂这种垃圾能比的,那个铜芯可是货真价实的热管里面有铜粉和蒸馏水的普通铜和 ...

这个26x散热就是大铜管的.26x用户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品牌热管超薄散热器价格也不高散热效果比普通的好很多。

超薄我买过,当年95元的刀锋超薄,做工确实好,可惜65w都压不住。因为太薄,散热面积不够,风扇风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还是别DIY了,万一没压住CPU挂了不值当啊

不至于,顶多蓝屏重启。有次忘插风扇,老是开机一会儿就蓝屏然后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还是别DIY了,万一没压住CPU挂了不值当啊

这年头新散热器也不贵,随便一个双热管压中低端没问题,INTEL发热量和功耗本来就低除了高端U,原装散热器完全够用了,自己胡乱改装的压上去用的也不放心,如果是很早以前那种没有保护盖的U,自己改的很容易压偏压碎核心,压力大小不合适不均匀压坏主板压变形主板都是常事,CPU座压变形脱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顶多蓝屏重启。有次忘插风扇,老是开机一会儿就蓝屏然后重启。 ...

过热蓝屏还不至于?等烧死了你就哭吧,永远有作死的

楼主:
哪一个115x没有顶盖?烧个cpu好大个事?改装是因为买不起散热器?数码之家的精神在哪里?

网友D:
十元买个二手热管散热比这个好啊。这u满载得有100w,不用热管镇不住。等夏天室温30度的时候,你这u烤机得80多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元买个二手热管散热比这个好啊。这u满载得有100w,不用热管镇不住。等夏天室温30度的时候,你这u烤机得80 ...

100瓦没有的,我用功率计测,fpu测试,整机含显示器才120瓦,抛开显示器、电源损耗、主板、硬盘,CPU大概六十瓦。
另外两台小主机夏天室温30跑fpu确实会有接近85度。但是fpu差不多是极限工况,一般不会有这么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