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华光QY66-HDV挂烫机,请教大家如何维修

楼主(2021-12-11):
朋友的一台挂烫机,用了有年头了,说最近十次有一次能正常使用,到后来二十次有一次能正常使用,我拿过了试了又试,目前症状是打开开关后档位液晶显示,蜂鸣器响一声。
万用表测量加热体的两个针脚固定30欧姆多一点的电阻
通断档测量温控开关通,高温保险丝也是通的
说明以上三个配件应该是正常的吧?
通电状态下测试加热体正极和任意负极之间要么没电压要么电压特别低,几十V的那种,然后看到这个可控硅,目前怀疑是这个可控硅损坏导致不加热,已经拆下来了,这玩意儿测好坏还挺麻烦,看大家都是用指针万用表测试,我的指针表早吃灰了,为了这么个东西不值当的买配电池,干脆去市场找个同规格的换上试试吧。这个可控硅设计的位置很科学,厂家在水槽下面放了一个金属片,金属片上侧浸泡在凉水中,可控硅固定在金属片的下侧,很利于但热,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挂烫机都是这么设计的。
本人对电路维修一知半解,大伙帮忙参谋一下,这个维修思路对不对?
要说现在买个同级别的挂烫机也就200来块钱,也不贵,但这个机器是脚踏开关,还支持类似吸尘器那样的脚踏开关收线,非常方便,现在不大好买这样的产品,所以还是想修修。这个加热体外面类似水垢的东西说明已经有渗漏了,为了使用安全有必要换掉,不是通用的所以贵一些,80多块一个。

简单清理之后

网友A:
全拆了锈迹清理一遍一般没大问题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 换电容

网友B:
先把阻容供电的大电容换了,我怀疑容量衰退导致供电不足,导致控制电路启动不畅,当然可控硅也是怀疑对象。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先经常供电部分的电容,因为机器偶尔有一次可以正常使用,别的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万用表你修个毛线,温度保险坏的几率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万用表你修个毛线,温度保险坏的几率也大

温度保险是通的啊,这玩意儿一次性的,要是坏了肯定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阻容供电的大电容换了,我怀疑容量衰退导致供电不足,导致控制电路启动不畅,当然可控硅也是怀疑对象。 ...

可控硅拆下来用指针万用表装电池测了一下,指针可以摆动但很微弱,先换它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阻容供电的大电容换了,我怀疑容量衰退导致供电不足,导致控制电路启动不畅,当然可控硅也是怀疑对象。 ...

你说的电容是指板子上那两个黄色的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阻容供电的大电容换了,我怀疑容量衰退导致供电不足,导致控制电路启动不畅,当然可控硅也是怀疑对象。 ...

感谢兄弟,你帮了大忙了,可控硅换了没解决问题,两个黄色方块电容换掉直接就好了,经验很重要啊。我把原来国产的BTA16-800B换成了ST的BTA16-600B,不影响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拆了锈迹清理一遍一般没大问题吧

有颗螺丝生锈太严重了,还有一颗接地线的螺丝直接拧断了,加热体外部生锈和产生水垢说明加热体有渗水情况,为了以后安全使用,已经买了一个新的加热体,回头换上再继续使用。安全第一,不能太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先经常供电部分的电容,因为机器偶尔有一次可以正常使用,别的部分应该没有问题 ...

按照三楼的方法最后换了电容就恢复了,拆下来的那个可控硅可能是好的,不过和新买的ST BTA16-600B测量结果不太一样。
两个可控硅用万用表测试:A2分别和A1、G之间的阻值,拆下来这个直接显示无穷大,新买的这个会有几十欧或者十几欧的阻值缓慢下降。
所以,到底没搞明白怎么准确测量可控硅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