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quick850d显示S-E大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1):
我在咸鱼买了一个快克850d的热风枪,图一是发货前拍的照片,收到货就是图二这个样子了,大概是什么原因,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手柄传感器开路

网友A:
好像烙铁头断线就是这个符号,看看手柄有无断线

网友:
S-E就是检测不到手柄,测量一下手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可能里面的主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烙铁头断线就是这个符号,看看手柄有无断线

额,我把风枪手柄取下来,还会显示吗?,是不是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烙铁和风枪都一样,发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