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梯卡,用手机复制后,物理卡号变样了

楼主(2021-12-11):
原始数据:
0 扇区
2B88EFD99508040001C87376E7A7B91D
用手机的复制功能复制后:
2B88EFD9950804009200000000000000

是卡号那行,前半截没变,后半截变样了。
因为是小区通卡,大半夜的不方便去试,我住的楼又只能刷单元门,没有电梯。

这个样子影响使用吗??

网友A:
电梯一般是ID卡,手机模拟的只能是不加密的IC卡。理论上你是开不了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一般是ID卡,手机模拟的只能是不加密的IC卡。理论上你是开不了门的。

不是ID卡,是IC卡。不同楼层的电梯,还不是一个梯控系统(物业很奇葩,除了0扇区的卡号,后面有多个梯控系统的数据,数一数 一共8个扇区有数据,有3个没认出来,只认出来了鼎博)。
用软件加读卡器,把电梯卡的数据一个扇区一个扇区的复制到了手机里,最后读出确认的时候,发现物理卡号(前8位,校验位9-10)没变,后边的不知道什么作用的字符 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ID卡,是IC卡。不同楼层的电梯,还不是一个梯控系统(物业很奇葩,除了0扇区的卡号,后面有多个梯控 ...

有图片吗?电梯卡?啥软件?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电梯卡?啥软件?读卡器?

电梯卡,用电脑破解出来的文件卡号是完整的。用手机pay里的卡复制功能复制出来的卡号后半截变000了。当时忘了截图,因为要把手机放读卡器上,也没办法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梯卡,用电脑破解出来的文件卡号是完整的。用手机pay里的卡复制功能复制出来的卡号后半截变000了。当时 ...

电梯卡如果是防火墙带加密的卡类型,一般你的手机使用NFC模拟不出来。手机只能模拟不加密的uid卡,建议你去淘宝购买CUID 卡贴片使用读卡器复制电梯卡,然后将贴片放入手机套中使用。

网友:
不好说,有的刷卡机为了安全会检测厂商码(后面几个字节),一般手机厂商不开放厂商码段的修改,需要root,还是搞pn532一类的然后买点空卡吧。

网友:
我试过,电梯卡复制不了

网友:
电梯卡看怎么加密的,有的还是可以的,不过需要设备辅助。但如果是滚码的或者CPU卡不行。另外第一段的厂商码部分是手机一般复制不了的,但可以用CUID卡复制。最后复制完能不能用还要去试。

网友B:
滚码加密吧,每次读卡都会改变卡字段,这就造成复制卡变得无效,只有最后一次开门的卡才是有效卡。

网友C:
买个房子还要给别人钱才能进,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网友:
后面的是厂商码,普通卡不允许修改。再者说电梯卡都是滚动码,直接复制不行的,不要刷,一刷原卡失效。

网友D:
电梯滚码也是有取巧方法复制的,一般找物业办卡,然后此卡一次也不要刷,直接复制,用复制卡一般可以永久使用不被封,大概原理可能是第一次的滚码可能是启示码,毕竟物业不会和电梯实时通信。

网友:
以前公司大楼下面的门禁卡可以复制,用的淘宝上50多的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梯滚码也是有取巧方法复制的,一般找物业办卡,然后此卡一次也不要刷,直接复制,用复制卡一般可以永久使 ...

这样估计很麻烦,每次刷卡完都要复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码加密吧,每次读卡都会改变卡字段,这就造成复制卡变得无效,只有最后一次开门的卡才是有效卡。 ...

不是,是计次的,刷一次4扇区里面的数据 -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估计很麻烦,每次刷卡完都要复制一次。

有锁死的卡,可以禁止写入的,忘了叫什么卡了,fuid?

网友:
后面厂商码,一会不会去识别,大概率不会影响使用。 特别是老小区老梯控,甚至连卡号都不要,大多是离线的。要知道普通网线不适合电梯,电梯专用线路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房子还要给别人钱才能进,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這個問題確是值得探討,很奇怪的感覺

网友:
ic门禁卡都加密的,我手机nfc读取都显示加密,毛用都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