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老铁们 b1184三极管怎么散热片这端才0.4伏

楼主(2021-12-11):
这个b1184三极管怎么散热片这端才0.4伏,两边是12伏,应该是散热片这端是12伏,而且这散片这端是和mcu供电端是通的,这是个导航机上面的。

网友:
散热片才0.4V是对的,因为三极管截止了没工作状态。往前级查查。

网友:
散热片是集电极,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