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新手机纯待机时间怎么越来越短了

楼主(2021-12-11):
换新手机(5000mAH),正常当电话使用也就2-3天的待机时间,经常玩的一天也撑不了,换下来的手机(3000mAH)就开机放着,过半个月还有电,起码能待机20天以上吧。我试过新手机拿掉卡,充满电静置,也就4-5天的待机时间,再换以前安卓5.0、6.0的机子,仅2000多mAH的电池,飞行模式下也有待机超过1个月的。

网友:
我买了个红米9A,4000的电池。不刷系统2天就没电。刷了原生安卓后8天才掉电20%。

网友:
屏幕越来越大,手机越来越薄,电池容量肯定不够,再说现在厂家的策略是让你快充,虽然耗电快但是现在充电也确实快

网友:
指纹解锁,面部识别,重力感应,屏下指纹,看似平平常常的功能,还有各种app都是偷偷后台运行,实时与服务器连接
不耗电就奇怪了

网友:
是国产魔改系统吗?

网友:
你把新手机拔掉卡、不让连wifi,静置两周,看看手机的可用空间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
软件 ,一切都是软件在作怪, 以前的QQ软件, 才几百k,现在呢,再是软件是不是时不时在干点什么,谁知道呢

网友:
所有的性能提升,功能增加都与CPU、GPU有关,而这些也是增加耗电的因素。还包括校时、定位、APP的消息推送等等,哪一样也少不了电力的支持。

网友:
因为手机并没有待机,在不断的定时唤醒,用原生安卓+xposed让他睡的死死的,就可以待机一个月了

网友:
5G功耗比4G、3G大多了!因此 5G手机很耗电

网友:
因为充电能够快,所以放电也必须快。

网友:
你以为的纯待机,后台软件一个不少,全都在运行

网友:
表面在待机,后台软件照支行不误!

网友:
待机耗电也和手机配置有关系,中端CPU比如6系列,待机电流要小很多,而8系列待机就要高一点。还有系统的原因,有很多没用的进程在后台运行,手机获取root权限,将可有可无的用不到的进程冻结掉,禁止它运行,我用的小米手机没用的系统进程我就禁了20多个。观察一下正在运行的进程有那些流氓应用,平时用不到的app可以卸载,经常用的选一些低版本.或者选择谷歌国际版.对耗电优化都有帮助。第三就是手机系统版本,耗电量也是不同的,有的系统版本省电,有的就费电,一般低版本系统会省电一点。还有就是一些手机设置高耗电的关掉,比如手机震动,5g,高刷,屏幕亮度,这些都能增加耗电

网友(2022-01-12):
我的旧手机关机半个月都没电了

网友:
后台的流氓太多。清理不完的。除非是砸了换功能机。

网友:
因为软件商都希望你一开机就运行他们的软件,各种自启动链式启动在后台偷偷运行,这些都是耗电的主要原因

网友:
你把手机卡拆了就发现手机省电了。有网络,后台软件就有得忙了。不说那些搞小动作的软件。就是维持你在线和基站通讯也是一个小型信号接发器啊

网友(2022-02-15):
现在的系统确实耗电,都追求界面、功能什么的,不考虑资源优化,从体积就嫩看出来,同样一个功能的东西,体积比以前的软件大了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