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优利德UT61E-低电压 改装 检测 电阻 R26 的计算

楼主(2021-12-11):
优利德UT61E-低电压报警 改装 的时候 如何 计算  R26 ?

根据前人给的阻值,用XLS推算出低压基准为1.8V的,就拆一次改了R26一下验证OK,特此留个笔记。
因为原装是680K@5.58V  所以我认为改动时还是把报警电压设置高于这个电压比较合适,
从而也不用再去更改AD737的供电。

当然了有的朋友会说搞个可调电阻可以试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R26是藏在液晶下面的,拆一次不容易,
拆一次损耗一次啊,特别是里面的铝箔,
螺丝也不是机牙,有损耗。
所以还是一次精确计算更好对吧。
当然了,这个所谓精确计算也有误差,
和R25,R26的工艺误差温漂有关,
和供电电源的波纹也有一定关系。

O对了,记得焊锡不要挂太多以免滴流搞上镀金层按钮,
或者贴点黄色高温胶盖一下也行。

这个附件不需要的就别乱点:
RAR里面是个XLS供懒人备用

谢谢光临!

网友:
改的双锂,下次拆开改下

网友:
我估计10年内我没机会用9v以外的电池
10年后估计没心思折腾表了,所以还是不折腾了,哈哈

网友:
Execl确实很方便,偶也是喜欢用它来做复杂计算,建立数学模型

网友A:
我这个表坏了,功能可以切换,但是挡位乱跳,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表坏了,功能可以切换,但是挡位乱跳,不知道什么问题

不用探讨了,话10块钱寄过去,厂家会修好免费给你寄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