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向坛友推荐一款抠羊毛的小制作(OBD-II汽车诊断适配器)

楼主(2021-12-11):
老外制作的一款开源OBD-II适配器,原理图和固件代码都在下面链接里,想抠JLC羊毛的坛友可以制作个玩玩,该适配器的用途就是当你汽车出现故障灯亮时用它能查看亮故障灯的代码从而进行维修汽车,并清除故障码。应该算一个维修汽车的工具,当然有人会说花个30几元可以马爸爸那买个什么蓝牙的 数据线的那些山楂货,照样用,这不是本帖的目的,本帖是分享给有兴趣电子制作折腾的坛友的,感谢
http://www.obddiag.net/allpro.html

网友:
就是玩
先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完全看不明白 只有帮你顶一个

网友:
撸主实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明白 只有帮你顶一个

看不明白??就是从汽车的OBD诊断接口接到那8根针上,然后串口输出接到电脑,在电脑上运行开放的软件就能查看汽车故障码了

网友B:
这些芯片凑齐,可能比买一个蓝牙OBD要贵

要想DIY成本低,可以考虑ESP32,带USB,CAN和WIFI,接上CAN收发器和LDO就能用了
不过目前没有对应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凑齐,可能比买一个蓝牙OBD要贵

要想DIY成本低,可以考虑ESP32,带USB,CAN和WIFI,接上CAN收发器 ...

软件奉上https://www.veryhuo.com/down/html/196704.html#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凑齐,可能比买一个蓝牙OBD要贵

要想DIY成本低,可以考虑ESP32,带USB,CAN和WIFI,接上CAN收发器 ...

总共也就4颗较大的芯片吧,其他的都是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也就4颗较大的芯片吧,其他的都是电阻电容

4个芯片
1个运放,忽略
1个CAN收发器 ¥3
1个LIN收发器 ¥2.5
1个MCU,¥33?这个单片机TB上价格差异很大,还没销量

网友:
这个转换成串口连电脑才能用,软件也是PC的,家里有车库还行

不方便操作,最好能改进成蓝牙连手机+APP才可玩

网友C:
功能类似大众的5053硬件和软件?这个自制的板子是全车型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类似大众的5053硬件和软件?这个自制的板子是全车型通用吗?

对,只要车有OBD接口就适用,(一般现在市场是都是电喷车)定义需自己查看清楚,只要将准确的定义和板子上那8根针接对就能用了,还有现在一些电喷摩托车也适用的,这是一个工具,很多人喜欢把这工具弄手机里弄个蓝牙什么的,这确实方便,可也失去了专业性,你总没见过哪个修车师傅拿着手机在刷刷故障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只要车有OBD接口就适用,(一般现在市场是都是电喷车)定义需自己查看清楚,只要将准确的定义和板子 ...

你可能没见过有的车厂都用蓝牙的O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见过有的车厂都用蓝牙的OBD

见过的,太便宜的那种就和玩具一样,随便在手机上弄个APP就能用,专业修车厂的那种有太贵,个人修车不适用,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用有线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没见过有的车厂都用蓝牙的OBD

仔细看连接下面也有手机应用APP的 只用转换成蓝牙连接即可

网友:
对定制玩家有用。

普通用家,买个蓝牙适配器,手机有现成的app、电脑上有现成的软件。

网友:
淘宝蓝牙的obd才十几块,咸鱼更是一大把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软件更重要?

网友:
327OBD淘宝成品才18-4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