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小王八形状的东东,不知是不是美国总统的核按钮?

楼主(2021-12-11):
看图片:

网友:
美国焊锡不咋地。。。。

网友:
美国东西不咋地,看着像某种设备的遥控器,但绝对不是遥控核武器的,做工太粗糙,不精致。

网友:
健身的,没啥用

网友A:
按一下,然后看看美国还在不在

网友B:
后面的两个按扣是输出电极,应该是高压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两个按扣是输出电极,应该是高压刺激。

1、2、3、4灯可能表示强度的,但是看pcb上没有升电压的电路,3v直流不会有很大力气吧?按扣电极会接到另外电源下的某装置上?

网友:
可控4枚核蛋,楼主按时需小心自我保护,要是爆炸时辐射一身过期蛋液会很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然后看看美国还在不在

网友:
其实是智商考查器

网友:
拔下电池 你就能拯救人类

网友(2022-10-02):
美国东西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