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老铁,最近发现电动车加速时掉电厉害,电瓶满电。是今年刚换的新...

楼主(2021-12-11):
最近发现电动车加速时掉电厉害,电瓶满电。是今年刚换的新电池。会不会是主机里面有电容?是不是要换电容了?

网友:
掉电厉害,一般是线路问题,检查一下电池到控制器之间的线路吧

网友:
加速时掉电厉害,电机老化了?

网友:
新电池也有坏的可能,曾经换新用三月后,有一格掉的快,没过保又给换了个新的就没事了。

网友:
电池应该有一组或多组内阻过大了吧

网友:
2比2,平手,继续

网友A:
冬天了气温低,掉电快

网友:
掉电厉害,先检查各组电池,如果启动时单格电压降低过多,就是这个单格问题,还有就是是否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了气温低,掉电快

可能性很大。
如果骑行里程并没有很大变化,只是急加速电压掉的多,这在冬季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前几天嫌助力老是喜欢窜, 拆助力线时

发现三根电机线, 接控制器的, 都融化粘在一起了。。耗电高, 也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线, 接触电阻之类的

网友:
电池有一节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是冬天了,前几天我还跑了60多公里,现在只能跑30公里了,正常,不过天冷了不要把电冲足了,要不容易坏,到明年天热就好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不怪控制器 或者电机不行了

网友:
这个是绿源原厂控制器质量不错的,坏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检查电池接头和之间的连线,还有空开之间的连线。

网友:
现在的电瓶大多数都是翻新的,换的新电瓶好不好得看点运气

网友:
我的电池也是这样,刚过保就不行了,充满一加速就不行了

网友:
是天气冷,温度高点就好了

网友:
在保电池发现不正常就赶紧找售后

网友:
开到差不多没电 然后电瓶挨个带负载测电压 电压低的就是不行了 如果电池没问题再查别的

网友:
冬天温度低有影响,充到绿灯再试爬坡,掉电厉害就是单格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