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疯狂的教育录音机SONY ER-9030拆机,以及悲伤的相关故事

楼主(2021-12-11):
上次买了一个松下学生录音机想改造来着,发现给娃学英语用挺不错,于是没动,给娃用了,每天跟读半小时英语。

娃的机子有了,我的玩具没了啊,再来一个吧,换一个买,于是看上了这个索尼的,听说这货自带双声道,不需要改造

诺,就是这么一个玩意

可是我收到的时候,它被快递摔破了

里边还咣当咣当的,有东西掉出来了,后来证实是电机被摔掉了,还砸了电路板。
试机的时候因为接错了正负极,还把一个芯片给烧了,真是各种的不顺利啊

好了,先详细看看这玩意吧
被快递摔掉的角,下边的铁板也变形了,连磁带观察镜也被摔破了

操作面板,全部轻触式按钮

耳机插孔在对着自己的这面………………这货看上去也是嵌入桌面安装的玩意,除了面板之外,下边是一个铁盒子,看着厚度还行,可惜不经摔啊

背面

左侧标签

型号

注意事项

24V工作电压比较别致是吧?事实证明,和一般卡座的12V工作电压不同,这货的声音信号放大部分和磁头信号放大部分全部都是疯狂的24V工作电压。据我所知。除了专业现场采样和专业调音台使用48V幻象电源之外,就这货的工作电压最高了,规格也很特殊。称之为疯狂的玩意应该不为过。

录音机功能介绍:
开机键居然使用了attendance字样,看来这东西出场气势很足啊
红色的CALL键比较好玩,它的功能不是呼叫,而是单/双声道输出切换,开机是左右声道混声状态,按下这个键红灯亮起,进入左右声道分离状态,再按一次灯灭恢复混声。
那三个L、R就是按哪个哪个灯亮,输出哪个声道的声音
balance是输出平衡调节,偏左偏右随便调
volume当然是音量,这机子也是8级音量
reset是计数器归零
program搞不清啥用途,它有4个挡,莫非可以接收4个不同的信号切换?
repeat功能名不副实啊,我怎么按它都没用
memo/search键则是选择记忆还是搜寻功能,有5个标记供选择,就是边上5个数字键。这个功能能够设置5个记忆点,搜寻的时候可以飞速倒带到任何一个,但这记忆的玩意关机就没了,很让人恼火
repeat键很好玩,就是找现在这句话或者这首歌的开头,找到那就继续播放
快退快进等等就不说了,说说右边两个红色按钮:drill就是跟读,REC当然是录音,必须和播放键一起按下才有效。

好了,外边看完了,楼下开拆

楼主:
拆之

要拿下盖板,需要先拿下磁带舱盖

左右各一颗螺丝,松掉螺丝就可以拿下舱盖

拿下盖板,左边就是控制板,正常状态这里是空的,但有安装孔,不知道原来设计的时候是装啥的

看看控制板背面,插座不知用途,芯片是液晶屏驱动

控制板正面,中间是屏幕,这个屏幕居然不带背光
边上是按键和指示灯,右上角少安了3个灯和4个按键,不知道本来是干嘛的,莫非这机子还有fast功能?

面板的按键背面,2个按键和3个灯是空的

拧下前后3个螺丝,就可以取出机芯了

机芯顶面,下边的上下左右就是以这个位置来看的

机芯上面,一堆插座,包括电机电磁铁转动侦测啥的都在这里接线

机芯右面,电路板的电源和一些外部插口在这里

机芯下面,磁头放大电路在这里,下边电路板部分还会有详细介绍

机芯左面,麦克风和耳机插座在这里

拧下7颗螺丝,拔掉所有连接线,电路板就拿下来了

继续看机芯

磁头的样子,抹音头也是2个声道分开的

拆掉磁头铁盖板

磁头连线

机芯背面的样子,左上是主导轴电机,中上是倒带电机
最显眼的当然是很大的主导轴飞轮

主导轴电机

倒带电机,这个电机居然有3档速度,插头看上去是3根线,实际上只用了2根

飞轮边上是磁带仓阻尼轮

这张图右下角可以看到,正常播放状态下有个铁片卡住了开舱铁片,有时候带仓打不开就是这里卡住了

就是红圈这里

根治这个问题的地方就在上图电磁铁那里,这里粘个胶垫把电磁铁和铜片之间距离固定住,就可以保证磁带仓不被误锁了

楼主:
上楼机芯那里可以看到,这货的电路板有3块,它们之间居然不是用排线,而是用铰链连起来的

一块一块的看吧,先看机芯底下这块
头顶上有2个红点的黄豆大蓝色电感比较好玩

电源部分,2片TA1451电源芯片,这部分只给主控和电机供电,别的部分都是直接使用24V电压的疯狂电路

2个主控芯片,查不到芯片资料

2个4560放大器

开关MC14053B和被我烧掉换上去的LM393
详见这里:哪位弟兄知道这个L393是个什么鬼?

转动侦测部分的振荡器HC123A

电路板底面,外围电路集中营

电源部分

电机等接口的辅助电路

这里是14053和LM393的辅助电路

主控背面的电路

下边来看看磁头放大电路板,大元件这面,都是辅助

这里似乎是外围接口的信号处理电路的辅助部分。仔细看,有个电容不一样,被掉下来的电机砸坏了,腿都掉出来了,这个是换上去的
蓝色电感不再是2个红点,变成了1黑1红

本机振荡电路,录音用的,红色块块是继电器

芯片这面,干货都在这,机芯外面摆着的

2片放大芯片4558

2片放大芯片4560和开关14053

前置放大器2043D

下边来看看耳机插头这块电路板,电感也是一黑一红的两个点

右上角有个单排引脚的音频放大芯片5207L01

另一面,芯片好多

放大芯片4558和4560

3个开关芯片,14051和14053,这部分是控制面板传过来的控制信号,估计就是那几个声道选择按键了

麦克风放大芯片4558

本机10片信号放大芯片,全部都是24V的工作电压。虽然芯片很一般,但在这种工作电压的驱动之下,很猛的,高低音都很清楚,声音辨识度还是不错的。

现在的问题是,想把它弄成能正常录音的机子,但是找不到改装方法。
外部接口的音频输入点找到了2个,但只能监听,录音的时候居然录不上

网友A:
想当年,俺们上学时使用的语音室好像就是用的这种东西。那时候,为语音室配了空调、地毯,进去得穿鞋套……

网友:
这得找快递赔偿啊,都给摔成这样了

网友:
索尼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俺们上学时使用的语音室好像就是用的这种东西。那时候,为语音室配了空调、地毯,进去得穿鞋套…… ...

你们待遇不错,我们当年用的是松下6520,那会不认识这东西,只是看着里边主导轴很粗,压带轮很大

网友:
好多元器件啊

网友:
东西不大,用料真的很扎实啊

网友B:
摔成这样了,直接拒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成这样了,直接拒签呀!

快递比你聪明,人家等你下班后再给你送来,放在门卫那

这是个非常曲折的悲伤故事

网友:
线路也是够复杂的

楼主:
我简单折腾了一下,发现看不懂,玩不动

干脆买了个录音板,准备装上去从CD上录磁带

网友:
这玩意又高又大又上

网友C:
用砖头录音机学英语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砖头录音机学英语的路过

砖头机录音效果非常好,放音也很不错,可惜都是单声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砖头机录音效果非常好,放音也很不错,可惜都是单声道的

主要是方便携带,

英语很重要,英语不好考试很吃亏,那怕数理化平均90分都没用,分拉的厉害。

家里订一份英文版中国日报,中文就不订了,要看就看英文的,短波收音机BBC,美 国 之 音每晚收听,营造英语氛围。
我吃过英语的亏,所以严格要求我弟弟,我弟毕业后进入合资企业,与美国老总可以非常流利的口语对话,老美没有论资排辈这一套,工作两年之送出国培训,拿到资格证后,回国后当老总助手,也算赚了懂英语的便宜。

中方老资格的不服,美国老总说,培养年轻人比送老的出国对公司的贡献大得多。

网友D:
现在不都是手机播放音频学英语了吗?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都是手机播放音频学英语了吗?哈哈哈哈

问题是,手机不能录娃的跟读啊,也没法对比

倒是有跟读的APP,全都是不能同时录放的玩意,而且没有仪式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