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没有翻车! 21块买的4G移动wifi! 见9楼或以下的回帖

楼主(2021-12-11):
-----------------2021-12-11 21:01更新

没有翻车!  电信卡上传下载的网速表现不错, 移动4G卡下载速度远不如上传速度好!

---------------------以下为首帖内容-------------------

基本判断, 已经翻车了! 因为超密没有

引用 网友A:
超级密码:sltx888  这个密码不能用

根据这个帖子中的回帖买的, 21块到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549-1-1.html

这东西用处已经不大了

如果它本身的流量套餐比我们日常买的sim卡还便宜, 这东西就有用, 但实际上这东东买它的套餐, 比sim卡的都贵, 这种照理说是免费送才说得过去

既然sim流量卡比这东东的套餐便宜几个数量级,   哪为何要脱裤子放屁去用这个东东?  现在双卡手机多, 一个卡是手机号, 另一个卡用来上网。。这样不更省事?   电脑需要热点时手机开下热点不也一样?

我认为这东东没有存在的意义!  除非它的流量套餐比我们用sim卡方式上网更便宜!

选择重启时, 提示超密错误

插入的卡, 提示是有效的

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用工具破解超密!

方法一:

https://www.hxm5.com/t/1565080

方法二: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39349/article/details/89323846

看看这个有用没

hydra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在线破解密码的工具(爆破神器)

——本文献给无聊的计算机系大学生们
密码破解从大类来分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线破解,这种方hydra式一般要求待破解的对象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正常提供服务的,通俗来讲就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一定的途径去尝试登录,或者是验证用户密码的正确性。而另一种就是本地破解,比如wifi抓包破解wifi密码,只要提前抓到了wifi登录验证的数据包,就可以在本地电脑上进行破解操作,而不需要路由器来参与验证密码的正确性。

本文主要给大家介绍第一种密码破解的方式,也就是在线破解。需要用到的工具是hydra,kali系统会默认安装,ubuntu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 hydra安装即可,其他Linux系统安装类似。此软件有图形界面——输入xhydra启动(如下图),但本文主要介绍其命令行界面的使用。

web登录页面破解演示:
下面拿路由器的后台管理页面来测试(如下图),用户名已知是root,所以只需要猜出出密码就好了。

我们在浏览中右键检查查看一下这个页面验证密码的具体过程。点击network选项卡,然后随便填一个密码,点击登录,在右边可以看到多出来一个POST请求和它对应的响应报文。POST的内容就是一个简单的键值对的形式(username=用户名&password=密码):

然后我们观察到当密码错误时,页面上会显示无效的用户名和/或密码!请重试。字样。所以大致的思路应该是:用hydra向ip 58.155.106.35发送一个POST验证请求,把password字段换成字典中的一条,根据服务端的回复验证密码是否正确。然后循环验证字典中的密码。下面直接给出命令,然后再具体解释:

hydra -t 1 -l root -P cyzidian.txt -o out.txt -vV -f 58.155.106.35 http-post-form "/:username=^USER^&password=^PASS^:error"
1
-t 1 控制线程数 无此选项默认12线程,经过测试这个服务端线程开太多会无响应,所以在这里制定为1(大家应该自行尝试最佳线程数)。
-l root 指定单个用户名“root”。(可替换成-L 字典.txt来指定一系列用户名)
-P cyzidian.txt 指定密码字典cyzidian.txt(可替换成-p 密码 指定单个密码,一般不常用)。

-o out.txt 将尝试过程与结果保存到out.txt
-vV显示详细过程
-f 找到一个结果后停止
58.155.106.35 目标ip地址
http-post-form 使用http协议下的post方法进行破解
"/:username=^USER^&password=^PASS^:error" 最后这段字符串由三部分组成,由其中的两个冒号划分,第一部分只有一个”/“,是指定登录页面所在目录,这个例子刚好在根目录。第二部分:username=^USER^&password=^PASS^,由上文可知这就是刚刚在network中看到的POST提交的内容只是把用户名和密码部分换成了^USER^和^PASS^。USER对应前面的-l 后跟的用户名root,PASS会被字典中的密码逐个替换。最后一部分error是指定的判断密码是否正确的条件,默认是黑名单模式,也就是如果返回页面中存在”error“就说明这个密码不正确,原因是我们在随便输入一个错误密码后,会看到页面中多了一个类为error的标签(如下图):

(备注:上面所说的字典就是一个含有很多可能密码的文本文件,这个可以在网上下载或者是用一些字典生成软件生成,比如crunch)

回车运行

可以看到屏幕上已经开始打印每条尝试结果,理论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字典中有正确的密码,耐心等待应该就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
但是按照我们刚刚的配置,过了很久很久也没有发现正确的密码……这时候反应过来,用页面中是否有”error“这个词来判断密码是否正确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页面中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单词error,那即使出现了正确的密码也会被程序判断为错误。
那就只能再找一个更加显著的错误密码判断条件了。所以只好试一下密码错误后页面中明显出现的无效的用户名和/或密码!请重试。字样来判断(为什么一开始不用它呢?因为据说最好不要使用中文作为判断条件,具体的原因可能是编码问题或者其他的什么,既然有这种说法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并不建议用中文字符作为判断条件,但试试也无妨)。
于是将上面命令中最后面的字符串中的最后一项”error“改为无效的用户名:

hydra -t 1 -l root -P cyzidian.txt -o out.txt -vV -f 58.155.106.35 http-post-form "/:username=^USER^&password=^PASS^:无效的用户名"
1
然后再运行

可以看到在第103个密码”admin“的地方程序找到了正确的密码:

现在去页面用root,admin登录试试

成功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等你回信」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039349/article/details/89323846

网友:
都快两个月了,里面的操作台样式都换了好几版,这个超密不是你这一版的,而且20天不到就失效了。
截图截全一点嘛,可能有人认出是哪一个,能找到超密

网友:
确实是呀,本来我也想入一个,还要带充电宝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应该是几年前的东西,或者是特殊行业或者场景使用的...

网友B:
这个东东的功耗竟然有差不多3W?居然比手机开热点还大! 我用手机开热点上网也就1W左右。

网友C:
中兴方案比 这个省电。

网友D:
看图你那个好像是旦斯的,旦斯的换卡密码UFIadmin1234。sltx888那个是格行的超密当然不通用

网友:
前两天看了一个坛友说他买的那个已经换了算法,取IMEI的后六位加上88组成一机一码随机密码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UFIadmin1234   ,你说那个密码是格行的,学习要认真!

网友:
主要折腾着玩,论性价比其实不如旧手机开热点,要流量多很多上百G的套餐比如移动富贵卡之类100GB流量也就5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那个好像是旦斯的,旦斯的换卡密码UFIadmin1234。sltx888那个是格行的超密当然不通用 ...

UFIadmin1234成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的功耗竟然有差不多3W?居然比手机开热点还大! 我用手机开热点上网也就1W左右。 ...

中科大那个测速站测速时, 跑出来的最大电流是600多ma..平时没有这么大, 但它据说是全频的, 网速比网上那个4G流量达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兴方案比 这个省电。

中科大测速站测速时:https://test.ustc.edu.cn/

跑出的最大电流, 确实有点大。。平常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FIadmin1234   ,你说那个密码是格行的,学习要认真!

之前没关注这类产品, 你们讨论时我都没看, 最近几天突然又手贱, 就败了一个。。

网友E:
这波撸的风起云涌啊,感觉每天都有人撸这个然后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波撸的风起云涌啊,感觉每天都有人撸这个然后发帖。

之前不关注这类产品, 你们讨论时我都没点开看过, 最近几天突然又手贱

网友:
能用就好,用着玩

网友F:
这东西现在真是鸡肋!现在手机流量都不少!以前公司买过3G的给出差用,到4G后就没用了,更别说5G了!这东西在老王,老五家卖最多也就9.9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现在真是鸡肋!现在手机流量都不少!以前公司买过3G的给出差用,到4G后就没用了,更别说5G了!这东西 ...

他家只是垃圾卖的便宜,成品的东西都是卖的非常非常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