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云台摄像头转动有限位吗?

楼主(2021-12-11):
这个摄像头可以往一个方向一直转动,以前买的好像有限位,转到某个位置就不能转了。
这个能一直转动,是改进了还是限位器坏了。

网友:
拆,就是为了真相,所以拆吧

网友A:
有可能是滑环接触,反正usb供电带数据4根也够了,所有机构全放转动部件上。

网友:
你让它搁那转个几十圈,要是还能用就是有滑环,不能用了就是限位坏了  随便线也扭坏了

网友:
这个是无极转动的吧。

网友B:
跟挖掘机一样。360度无限旋转。。。。。。。

网友:
我用的都是转到一定角度就不能转了,只能往回转

网友:
肯定有限位的,里面有电线的,一直转不把线扯断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自由度比较大吧,这种摄像头没必要用滑环

网友:
有个限位开关,转到一定位置,限位开关就会输出信号

网友:
这个不知道,小米是有限位的

网友:
步进电机的,用轴固定

网友:
应该是有的

网友:
电子限位只有横向可能有(也有没有的),俯仰是肯定没有。

网友:
什么型号的,这个外观多数是916或1P,都是有横向电子限位,左右是靠开关控制的,如果断了就狂转,还会拧断内部线路。有一根胶带缠绕的黑色线束去顶球。

顶球的俯仰是机械限位,就是硬卡,靠初始化时间认定其到位。比如一个全俯仰动作3秒就给轴电机3.5秒时间,超过走一个全俯仰的时间给它,认定3.5秒后,到达极限位置。  至于是否真的到位了,并没有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自由度比较大吧,这种摄像头没必要用滑环

楼主这种,左右的几乎是一圈都可以,有极限不能转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挖掘机一样。360度无限旋转。。。。。。。

实际视野是360度,转动只有359度,无法完全旋转。不是滑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滑环接触,反正usb供电带数据4根也够了,所有机构全放转动部件上。 ...

不是,它极限开关,喇叭都在底座里。 最少五线,最多我拆过8-10线的。

网友D:
萤石头,有一些型号是可以360度的,有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萤石头,有一些型号是可以360度的,有些不行

是,可以做两线滑环的。

只走电源就可做完全无限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