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18650电池组

楼主(2021-12-11):
最近逛咸鱼准备淘些18650电池,好的电池嫌贵便宜的怕是废品所以没下手(以前有过教训)。今天早上逛地摊淘看见一个电池组貌似还不错,看标签22.2V应该是6串,容量21Ah应该最少是4并的吧,问完价格后收入囊中。
闲话少说拆开瞧瞧。。。
很久没来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什么时候“数码之家帮帮团”的称号被取消了?

楼主:
拆开发现果然是6并6串的电池组
电池应该是3500mah的
是不是三洋18650ga的??

网友A:
多少钱呢?容量有没有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呢?容量有没有测试呢?

40元买的,容量没有设备测试,测量电压24.8V几乎满电吧。。。

楼主:
保护板可能有问题,看图片那个7针插头拔下来了不然保护板发热,如时间长了电池组有可能会过放报废的吧?

网友:
看看正极垫片啊? 三洋电池靠正极垫片颜色分辨容量的

楼主:
看电池外壳标签的电池类型LiPo,再看保护板的固定方式,我觉得这个电芯是后来换的而不是原配的。。。

楼主: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保护板是用6个螺丝固定在上盖上的,因为保护板故障螺丝被上家卸下丢了,电芯应该是原配。但与外壳标签不符标签LiPo应该是聚合物锂电吧?

网友B:
保护板发热可能是在均衡电压,测下每组电压对不对

网友:
不错啊。这样的电池组大概要几百的40就让你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发热可能是在均衡电压,测下每组电压对不对

谢谢回复,回头我测一下各组电压看看

网友:
价格不错啊! 我去 看错了 还以为是闲鱼买的

网友C:
典型的三洋大红袍,能拆出来几颗好的电池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三洋大红袍,能拆出来几颗好的电池就赚了

电池组电压24.8v基本满电,电池应该都是好的吧?

网友:
新年过快乐!噢,新年快了,还是提钱快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组电压24.8v基本满电,电池应该都是好的吧?

不能靠这种方法,空载电压不准,有些内阻很大的电池也是满电压,但是一开始放电,电压就直降,根本放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三洋大红袍,能拆出来几颗好的电池就赚了

电池组电压24.8V基本满电,36颗电池应该都是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靠这种方法,空载电压不准,有些内阻很大的电池也是满电压,但是一开始放电,电压就直降,根本放不出 ...

回头找负载放电试试。。。

网友:
大红袍啊,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