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大家帮忙看一下88ss9174 bkk2如何重新开卡!

楼主(2021-12-11):
一直作为C盘的,突然就坏了,大家帮忙看一下88ss9174 bkk2如何重新开卡!谢谢

网友A:
30分钟大法,开卡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分钟大法,开卡别想了。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只插电不插数据线30分钟以上 然后断电联机好就是好了 再不好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主控。

楼主:
Marvell 88SS9174-BKK2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分钟大法是什么

通电30分钟啥都别干

网友B:
30分钟大法抢救一下  就是只接SATA电源线 不接数据线通电半天 然后再接上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分钟大法抢救一下  就是只接SATA电源线 不接数据线通电半天 然后再接上数据线  ...

通电49分钟,故障依旧,准备再通电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