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极简单的锂电升压9V电路,适合给万用表用

楼主(2021-12-11):
对于9V仪表,一般都是2节串联,或IC升压。
其实还有更简单方法。

L用磁芯0.2-0.5线绕20,30圈,测试V工作时9V就可以了。

这图片是不是很熟悉就感觉,对,这就是电蚊拍电路,不要次级高压,在C极引出脉冲电流。T1中L1 5T,L2 20T,用磁环或磁芯双线并绕。R用10K可调,调到起振,电流小就行了。D2 9.1V稳压管,C,47U。

网友:
这个电路静态电流大吗?

网友:
效率如何?负载调整率呢?波纹,干扰,?

网友:
感觉像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
这个明显比2串 繁杂多了吧

网友:
不太懂,意思是我给万用表接个电蚊拍? 哈哈

网友:
L的磁芯可以用收音机的中波磁棒或短波磁棒?

网友:
如果有成品就更好拉

网友:
静态功耗、转换效率、调整率、纹波,表现如何,会不会影响万用表测量精度,值得探讨

网友:
两个锂电池直接用方便,这个相对复杂。

网友(2022-03-20):
额,说真的,如果是针对个别万用表,直接双锂什么都不改的话,也行的
而且吧,没电就直接充电呗,不用改电路,真的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