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洗小钢侠,风道设计不合理导致内部灰尘多(BOSCH GWS12V-76)

楼主(2021-12-11):
小钢侠我使用得频率还算是比较多的。
小钢侠的风道设计实在糟糕,用一会里面就充满了灰尘,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清洗了。还有那几颗指示灯窗口,灰一但从里面遮住白天就看不见什么了,得想个法子才行,下次我就不想洗了,随它去吧。

开盖就这样

板子落灰

洗刷刷

继续洗刷刷

过得去就行,反正以后还是照旧

装配

洗过清清爽爽的见面了

小钢侠功率比较大,使用容量稍微大一点的电池为妥,用名牌暴力电池为妥。
电池的性能直接影响小钢侠的能力,VTC6这类强悍的电池是小钢侠的好搭档,好伙伴。
电钻能用10天--半个月的,小钢侠会半小时---或10分钟之内帮耗光一块电池。
用吃不饱的小钢侠去怼钢铁,这是不讲武德。

网友A:
楼主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转子叶片设计方向没考虑使用场景

网友:
这个设计有缺陷啊,每次都清理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多少钱买的

650RMB  裸机带两个金属切片一个多功能切片,一个六角扳手,托板盒子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子叶片设计方向没考虑使用场景

我估计是进气口--出气口,设计得太臭了。
看图那个进气口就在开关下面三条横杠,这简直就是对着切割下来得灰吸气。。。真不知道博世怎么想的。
出气口就是红色锁止圈旁边,对着人喷!可能怕使用者戴的口罩,眼镜,不考验一下浪费了!-------那么骚的设计,说设计师是“天才”不为过。。。周星驰的鬼才不过如此而已。。

网友:
有条件每次用完,用空压机吹吹,按道理除了轴承漏少量润滑油,别的地方不会有油渍,不拆机应该能吹干净

网友C:
干活的工具就这样了,电锤用了咋办?

网友:
大活干不了,小活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进气口--出气口,设计得太臭了。
看图那个进气口就在开关下面三条横杠,这简直就是对着切割下来 ...

小钢侠发布之前,我就入手了一台,当时就感觉散热不合理,这个板块有人问过,我也回答过。

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理”~~~~~~进灰严重!!!!

我手头上有同样的米沃奇、牧田、费斯托、泛音、威克士、博世等同样的12V小切割机,最后都参照费斯托进行了改造-----------进风口用防尘网(大网孔)+防尘棉,出风口防尘网。
近两个周末,在家将小卧室与书房对调,全靠万用宝与此工具改造,非常方便,而且拆开小钢侠和威克士后,发现小钢侠集尘状况改善了很多。

网友E:
板子上有三防胶,看样子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钢侠发布之前,我就入手了一台,当时就感觉散热不合理,这个板块有人问过,我也回答过。

看来还是“实 ...

工具多有借鉴,谢谢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有三防胶,看样子不要紧

眼力真好。。
博世工具的板子多少都有的。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东西使用场景,不会是干净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工具就这样了,电锤用了咋办?

电锤只能凉拌了,最多一年拆洗一次一般很少管它的。大都是坏的时候大清理一次。否则就当没看见。

网友(2024-07-03):
楼主是个仔细人,我的用完一直没有拆开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