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n04r8点焊机芯片拆解,竟然一个是击穿,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1-12-11):
买了几个拆机的4n04r8的点焊机芯片,竟然一个是击穿,左边一只脚和上面正反向导通,晶体这么小,是不是假的,有谁拆解过!科普一下!

网友A:
我买旧管子就没遇到过坏的,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旧管子就没遇到过坏的,人品问题

卖家拆了没有测试就给我发过货了,收到就是有个击穿的,跟人品有毛关系,卖家不负责任!

网友B:
之前买过,马宝很多假货,这是我早前拆的左面真右面假,所以你买的也是假货~

网友:
看一眼丝印就是假货,退款不退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马宝很多假货,这是我早前拆的左面真右面假,所以你买的也是假货~

...

看来拆机也不靠谱。。。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拆机也不靠谱。。。鸟

我买的不是拆机的,到手测试内阻大很多,找卖家不承认假货让发回去退款,无奈直接砸了一个真货和他家假货对比,上图后卖家立刻同意退款不退货,马宝卖这种管子的都用同一张图片简介,换个店铺名称,全是一家人都是假货,只有很少几家卖真货,价格也稍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不是拆机的,到手测试内阻大很多,找卖家不承认假货让发回去退款,无奈直接砸了一个真货和他家假货 ...

真的图片是什么样的

网友D:
你的几个全是HAG020?我看我的点焊机板子上的,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几个全是HAG020?我看我的点焊机板子上的,每个都是不一样的

买了7个,有6个批号是hga020,一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马宝很多假货,这是我早前拆的左面真右面假,所以你买的也是假货~

...

用1035+内阻仪能MOS的内阻吗?怎么测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拆了没有测试就给我发过货了,收到就是有个击穿的,跟人品有毛关系,卖家不负责任! ...

类似情况我也遇到过,网购USB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发现有1个容量存储故障,掉电容量归零。

网友:
这是我买的004N03L

网友E:
你们怎么开壳出来的啊,我搞了好久没搞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怎么开壳出来的啊,我搞了好久没搞开。

钳子夹着,放煤气灶上烧 再砸一下就完美开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035+内阻仪能MOS的内阻吗?怎么测试呢?

很简单啊,1035夹漏源,再给栅源加个10V电压,记住用ZR模式

网友:
前几天砸了个8409,面积很大,买来时测过内阻0.7左右就知道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怎么开壳出来的啊,我搞了好久没搞开。

水口钳就行

网友:
4n04r8

是IGBT还是功率场效应管?

网友:
有很少几家卖真货,价格也稍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