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手扫开关是怎么实现自锁的

楼主(2021-12-11):
这种无单片机控制,应该用的是LM393的手扫开关,是怎么实现一扫开,再扫关?开关如何自锁的?

网友A:
应该和微动开关自锁原理一样吧,只不过微动换成了红外接近开关

网友:
改成脚扫开车尾箱

网友:
遇到碰瓷的直接开尾箱把人装里面

网友:
劝你不要,这种是红外的,很容易误识别
一般是用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微动开关自锁原理一样吧,只不过微动换成了红外接近开关

懂了。搜了下微动按键的自锁电路,看 了下是通过给两个电容充放电进行控制的

网友:
可能是双稳态电路,现在我家用的智能垃圾筒就是类似这种……

网友B:
想搞个做干手器之类的,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不自锁的延时开关

网友C:
上面的iC就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iC就是单片机....

不是,一两块钱的模块还会给用上单片机吗。那6脚芯片顶多就是个电压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搞个做干手器之类的,可是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不自锁的延时开关

不自锁简单,就是延时电路还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两块钱的模块还会给用上单片机吗。那6脚芯片顶多就是个电压比较器 ...

单片机有6脚封装的,便宜的能做到1毛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自锁简单,就是延时电路还不懂

阻容延时,不精确,但简单实用。

网友(2025-04-08):
我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