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试用Joker的LGA60->BGA152转接贴,测试TH58TFT0DFKLAVF

楼主(2021-12-11):
期待许久,终于拿到。

LGA60和BGA152两面都是全脚位,好评!

测颗粒

颗粒来源如下:

一块2246xt的盘,上面一颗TH58TFT0DFKLAVF,单颗8ce的颗粒,ID:983AA4937A50,转接贴上903写保护。

焊接过程略,成品如下:

量产。

先看ce分布

8ce全,分布在2个通道。

简单设置,量产成功。

测速:

速度够爆裂。

跑圈:

跑圈很稳,全程不掉速。

总结:
据说转接贴经过数月的多次优化,加上本人的实际测试,对本款转接贴整体很满意 !

LGA颗粒玩起来吧

网友:
速度比我测试的还要快,大佬的优化经验真丰富

网友:
这速度有点牛屁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苹果6的闪存?

网友A:
我从固态硬盘上拆的苹果颗粒能用吗,查资料是苹果6的硬盘,焊到手里的各种板子上,要不就没焊好,插电脑没反应,或者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固态硬盘上拆的苹果颗粒能用吗,查资料是苹果6的硬盘,焊到手里的各种板子上,要不就没焊好,插电脑没 ...

苹果的硬盘不能用,要SAT-LGA60定义的颗粒才能用。苹果的硬盘有专用的3267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固态硬盘上拆的苹果颗粒能用吗,查资料是苹果6的硬盘,焊到手里的各种板子上,要不就没焊好,插电脑没 ...

料号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号报一下

料号不记得了,海力士的,浏览器里面搜,能看到是苹果6的硬盘,

网友:
不用看了,基本上是海力士银白片,这玩意只能安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固态硬盘上拆的苹果颗粒能用吗,查资料是苹果6的硬盘,焊到手里的各种板子上,要不就没焊好,插电脑没 ...

这个是E2NAND,SSD绕过了其内部的控制器将其当普通NAND用,但是这样一来控制器部分的固件会被擦除,不能再上3267,所以只能上安国。

网友:
Joker大佬牛逼,老范技术也厉害(我的63xt增厚贴就是jioker大佬帮忙搞的

网友C(2022-05-17):
ID和7DFK一样,请问需要改参数吗?

网友(2022-10-16):
引用 网友C:
ID和7DFK一样,请问需要改参数吗?

有参数就不用改,原厂参数就能开

网友(2023-03-14):
看看我这个新奇玩意儿 创见原装货

网友(2023-11-13):
楼主,我也买了这个,能不能发个TH58TFT0DFKLAVF的参数给我?

网友(2024-09-27):
那么,iphone8-13上的BGA/LGA110封装的硬盘是不是所谓的E2NAND硬盘?

网友:
这个要什么样的值锡钢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