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毫欧表表笔

楼主(2021-12-11):
精度意思意思。一堆垃圾摆地摊,轻喷

网友A:
看不懂这玩意怎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玩意怎么干的

0.5欧姆的电阻表显示495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玩意怎么干的

317的恒流源

网友B:
看懂了,恒流测两端毫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懂了,恒流测两端毫伏电压?

你说的这个是原理,我主要是晒表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原理,我主要是晒表笔

四线制表笔,电流电压分开?

网友A:
哦,原来这样。

不过接触电阻不是电阻吗?我以为敢晒出来就抵消接触电阻了呢,所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线制表笔,电流电压分开?

是滴补丁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这样。

不过接触电阻不是电阻吗?我以为敢晒出来就抵消接触电阻了呢,所以看不懂 ...

专业内阻仪四线表笔扣除接触电阻,他这个做不到。不过也不错了,万用表做不到。

网友B:
为什么 不把夹子与表笔一体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不把夹子与表笔一体化?

修理板子在线测量夹子没有表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这样。

不过接触电阻不是电阻吗?我以为敢晒出来就抵消接触电阻了呢,所以看不懂 ...

接触电阻开俄文夹子都搞不定,这玩意就只能意思意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这样。

不过接触电阻不是电阻吗?我以为敢晒出来就抵消接触电阻了呢,所以看不懂 ...

这个没做4线,不能消除接触电阻。
之前也做过一个类似的附件,还有四线笔表,有兴趣可以翻翻旧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