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1989年的建伍KT-38数调AM/FM收音头简单拆解

楼主(2021-12-11):
建伍组合音响里的一台设备,一个一个慢慢拆。
数字调谐,中波、调频各存储6个电台。
电路板上很多空位,因为这是简版的,少个长波。
年久失调,调频没有立体声,中波无台,其实就是中周里的镀银瓷管电容发黑老化了,得了空换上新谐振电容,统调即可。

网友:
好新的机器,好好整整

网友:
日产的东西就是这么精致

网友:
曾经是家里有钱的象征啊!

网友:
中波天线不错

这个是手动调节的吗?

网友:
我一个爱华nsx-990,fm频率要+0.1MHz才能出立体声,不知道啥件儿不准

网友:
要是有单个芯片的照片就好了,据说用到LA3450基本都是中高档的收音机了
还有就是想知道东芝 索尼 飞利浦 三洋各家收音机芯片都有啥特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吃灰中---

网友:
我也有台KT系的,比你的高档,可以手动输入频率的

网友:
楼上的都是有钱人哪!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为什么那么多空的元件位?做什么用的?
2附件红色部钢板切开有什么作用?

网友B:
这种只能算最低端的收音头了,和有钱人差距还是10万八千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能算最低端的收音头了,和有钱人差距还是10万八千里了。

行家!B760声音哪叫好听

网友:
低端机,高频头却不独立一个模块。建武做对讲机等通讯产品牌子。收音头有他独特一面

楼主(2022-02-13):
抽空换了中周谐振电容,统调了一下,收音效果杠杠的,FM灵敏度贼高。

T1用51P,T2用175P,T3用81P,镀银瓷管高频电容用高频蜡密封,一劳永逸。

网友(2023-04-12):
好东西,也是老东西

网友:
壳很大,里面很空
线路布局看着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问题:
1为什么那么多空的元件位?做什么用的?
2附件红色部钢板切开有什么作用?

正面估计是滤波电容,这样滤波效果更好,亏你能在迷宫中能看出这细节

网友:
这玩意当初得一套房的价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