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思65W氮化镓充电器(CCGAN65C2)

楼主(2021-12-11):
淘的一个不输出的倍思65W氮化镓充电器,2C1A三个接口,型号:CCGAN65C2这款充电器的第二代产品,最新已经有第三代了

拆开外壳、散热板、导热贴后,直接就看到问题所在,直接氮化镓器件炸裂了,
型号:SC1933C-H218,和拆的360 65W一个坏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9430&page=1&extra=#pid11379634芯片左上角直接炸裂,不知道是通病,还是其他器件出问题引起芯片炸裂,还请有经验的大大指导迷津,最近打算买几片代换下,好像受缺芯影响,价格高还不好买

网友:
一代、二代、三代有什么区别,网上在卖的好像是2口的。

网友:
进液体了吧

楼主:
没有没有的

网友A:
这个真干脆,核心废了

网友:
同款在用满载很热

网友B:
同款也坏了一个,保修期内京东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干脆,核心废了

还有一个也是核心直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也坏了一个,保修期内京东换新了

看来是不是通病了

楼主:
我还有好几个65W的,用下来感觉还是不要满载为好,热量太大,设计时候估计也就是赌很多人用不到满载的,有的还偷工减料

网友C:
买了一个倍思的 不知道是第几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个倍思的 不知道是第几代

看看是CCGAN65C2还是CCGAN65C3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CCGAN65C2还是CCGAN65C3

这个看样子是3代的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等大批量普及再玩吧

网友:
目前氮化镓器件的生产缺陷比硅高多了,再加上高的生产成本,不排除芯片厂商试图为了产量而降低测试标准。

网友D:
https://semiengineering.com/revving-up-sic-and-gan/  感兴趣的看看这个综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semiengineering.com/revving-up-sic-and-gan/  感兴趣的看看这个综述

看来是局中人啊,感谢

网友E:
准备哪里买氮化镓,好像要20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哪里买氮化镓,好像要20多一片

近期不买了,太贵了

网友:
氮化镓电源比普通的快充好一些,但是也不能夸大其词啊,长时间使用,特别是满载时,还是要注意散热问题。